Q235钣金折弯圆角半径,板厚和折弯角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7-04-19):
钣金折弯问题

网友:
我一直在纠结。90度内角等于板厚就行了。

网友:
有相关手册数据。我平时只记最小值厚度的一半。

网友:
与折弯模具的R角相关。

网友:
我们车间现场折弯师傅是这样聊的,不同的板厚决定不同的折弯系数 比如 1mm冷轧折90度 和 2mm 冷轧折90度 ;我们的实际情况是 1mm系数是1.8, 2mm系数是 3.5;角度一样 90度是 1个折弯系数 60度就是1/2个折弯系数 45度就是1/3个折弯系数 小于30度的根据不同板厚不扣或者就扣个0.5 材料和板厚一样 不同材料的折弯系数不同 折弯半径是和折弯机有关.

网友(2019-08-30):
折弯系数与板材的材质和厚度有关,折弯半径主要与模具有关。

网友A(2022-01-05):
如果我按这个表格里数据放样,会有成堆的废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按这个表格里数据放样,会有成堆的废品.

这是个通用表格,属于给新人扫盲用的。正常加工的时候需要:
  • 出草图
  • 单件试制
  • 修正参数
  • 小批量试制
  • 修正参数
  • 正式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通用表格,属于给新人扫盲用的。正常加工的时候需要:
  • 出草图
  • 单件试制
  •
    赞同,钣金折弯的数据需要结合实际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