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抓手滚珠丝杆一般寿命多少

楼主(2017-04-19):
我现在在做“直角坐标码垛机器人系统设计”毕业设计。现在是机械部分设计,抓手选择滚珠丝杠传动。抓取对象90kg,我选择预期寿命多少h合适呢?

网友A:
一般滚珠丝杠疲劳寿命大概在10000-15000小时。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滚珠丝杠疲劳寿命大概在10000-15000小时。仅供参考

好的 多谢

网友:
滚珠丝杠可以参照NSK的样本选取啊,反正毕业论文不涉及到真正的选用。

网友B:
没有时间寿命,看工作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间寿命,看工作用量

是我选用丝杠时需要带入使用寿命,照着公式带入的。

网友C:
滚珠丝杆即使在正确状态下使用,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因劣化而无法再使用。滚珠丝杆的疲劳寿命与滚动轴承一样,可藉由基本动额定负荷来计算。选用滚珠丝杆时,寿命太短或过长都不适合,使用过长的寿命,会使选择的滚珠丝杆尺寸太大,造成不经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杆即使在正确状态下使用,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因劣化而无法再使用。滚珠丝杆的疲劳寿命与滚动轴承一 ...

哦 晓得了 多谢 多谢

网友:
丝杆导轨,在常规的使用环境下,一般可以按50KM的作为使用寿命计算。

网友:
看看样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