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4-19):
如图所示,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网友:
固定在链条上,到位以链轮为中心旋转。

网友:
楼上办法可以,如果说载荷大,采用钢丝轮结构

网友:
输送线旋转举升工位?

网友:
想要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
参考如下动作方式,向右移动采用链条输送,向下降采用丝杆升降机,旋转动作使用旋转气缸

网友:
楼主起码应该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吧,得先让你准确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网友:
楼主,技术很重要,沟通更重要,不然你就孤家寡人了,找不到朋友聊天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标题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搞机械的表达能力是怎么了?!!!虽然知道你想说些什么

网友:
向右用皮带,运到一个平台上,然后整个平台向下折,怎么样,我猜的楼主的意图。

网友:
多点文字说明会死啊 ,以为是软件上面拉动了,

网友(2023-10-05):
问题描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