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7米长的钢轨调平?

楼主(2017-04-19):
2吨四轮平车7米轨道上行走,如何保证钢轨直线度不超1毫米

网友A:
首先安装一条铁轨保证直线度然后按第一条铁轨为基准找第二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装一条铁轨保证直线度然后按第一条铁轨为基准找第二条

单条调平方法

网友:
找基准反

网友B:
焊接的底座会变形,工字钢本身也不会平的。用经纬仪或者水准仪,找水平,低的地方塞垫片,保证到0.5就行了。2吨上去小车也会变形,0.5也就压没了。这是个细致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底座会变形,工字钢本身也不会平的。用经纬仪或者水准仪,找水平,低的地方塞垫片,保证到0.5就行了 ...

垫片塞在H钢下面还是钢轨下面?底座焊接变形很小的,H钢在这个长度上是柔性的,主要是地面不平

网友B:
塞轨道下面,别做太大,和轨道一样宽就行,好看些。轨道不能这么干,全贴合工字钢上了,而且没看到压板。火车和高铁也是分段的地基,方便调水平,当然了,火车都是有减震的!

网友C:
我们用的比你的载荷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轨道下面,别做太大,和轨道一样宽就行,好看些。轨道不能这么干,全贴合工字钢上了,而且没看到压板。 ...

如图所示H钢是架空的,不能太小否则抗弯不足。压板是我没有画上去而已。
另外你的意思是钢轨全贴合到H钢上不方便调平么?

网友D:
垫板做成中间逼空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板做成中间逼空式就是了

垫板做成中间逼空式?怎讲?

网友(点评):
作为调整垫尽量增加范围的同时,减少接触面积

网友:
自准直仪

网友:
直线度不超1毫米楼主说的是全长吗?
准直仪。

网友E:
对啊,工字钢应该有压板固定的,然后再调校直线度,直线度是两个导轨互相调整的,互相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比你的载荷大多了

请问层主,工字钢下面是调节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H钢是架空的,不能太小否则抗弯不足。压板是我没有画上去而已。
另外你的意思是钢轨全贴合到H钢 ...

不方便,你看看火车的轨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啊,工字钢应该有压板固定的,然后再调校直线度,直线度是两个导轨互相调整的,互相打表

钢轨没那个精度

网友F:
普通小车轨道没必要要求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工字钢应该有压板固定的,然后再调校直线度,直线度是两个导轨互相调整的,互相打表

你是指两条轨道的平面度?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小车轨道没必要要求这么高。

非普通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轨没那个精度

只保证单条直线度怕是不行吧

网友:
爬到车间吊车上面,看看那轨道,就知道该怎样了

网友:
可模仿火车轨道结构分段式拼接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要确保钢轨直线度还是水平度?直线度的话两头定好基准点,水平度的话就在下面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要确保钢轨直线度还是水平度?直线度的话两头定好基准点,水平度的话就在下面加垫片

满足直线度不一定满足水平度,满足水平度一定满足直线度,水平要求更高,项目要求的是水平度1毫米

网友:
试试异型轨,很多矿用的车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要确保钢轨直线度还是水平度?直线度的话两头定好基准点,水平度的话就在下面加垫片

主要是水平度,直线度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轨道下面,别做太大,和轨道一样宽就行,好看些。轨道不能这么干,全贴合工字钢上了,而且没看到压板。 ...

已经找到矫正方法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两条轨道的平面度?平行度?

平行度

网友(点评):
这个倒不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矫正方法啦

网友(2021-03-13):
怎么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