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线机器人上下料板材片料问题

楼主(2017-04-19):
RT,目前客户的冲压线要求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板材尺寸大概是540*460*0.8,请问做这种材料的上料机是否一定要配套磁铁分离器?材质是拉丝不锈钢

网友A:
用吸盘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吸盘行不行?

就是用吸盘取料,我看过别人的案例,也是用吸盘取料,但他的上料机也是要一个磁铁分离器,把板料分离,再推送到另一个工位来二次定位。

网友B:
必须得用,即便是有磁分器,也不能完全保证不会吸两张板,还需要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否则模具干废了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会,板材会黏在一起 ,特别是质量越好,越平,中间没空气,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编不下去了

网友:
早年我在富士康,也是用的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用,即便是有磁分器,也不能完全保证不会吸两张板,还需要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否则模具干废了就麻烦了

我搞不懂,真空吸盘吸取一个板料而已,有可能会吸到下面的板料?这些板材是拉丝不锈钢

网友:
这种薄板就是这样,码垛出来以后都贴合的很紧。两个平面度很高的平板,放一块拿起来很容易吸一块,如果板上还有油膜,绝对吸上。比如量块的测量面,明天你可以试试

网友:
平面物料堆叠后易粘连,有油更会导致多张上料。导磁就用磁性分张器,必要时配合双张检测。不导磁就得考虑机械分张器。
有时客户为了省钱会用吸盘不同步的方式(加抖动)上料,必要时需要二次定位。

网友:
不锈钢不带磁的吧,可以使用吸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懂,真空吸盘吸取一个板料而已,有可能会吸到下面的板料?这些板材是拉丝不锈钢

你看到现场生产情况就知道了,这些不锈钢板在生产时会有丝微的油脂,上下两张在重力下会牢牢的粘在一起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锈钢能否采用磁力分张?还是用锯齿分张保险些吧

网友:
不带磁的话可以用吸盘

网友:
还必须用磁性分离器。因为你的厚度是0.8,取料时偏心取料。不行加一个抖料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