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轴上加一个圆盘

楼主(2017-04-19):
我想用电机带动轴上的圆盘进行旋转,竖直轴上安一个圆盘如何办啊?可以直接焊上去吗?

网友A:
直接焊上去?亏您想得出来

网友B:
那要看你的转盘是多少重得;如果非常非常轻,你可以尝试一下,电机的出力轴上你可以要求做一个孔的;把转盘固定在孔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转盘是多少重得;如果非常非常轻,你可以尝试一下,电机的出力轴上你可以要求做一个孔的;把转盘 ...

我是电机带动轴转动,然后再轴上安装一个圆盘,重量不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上去?亏您想得出来

那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转数多少 惯性力多大等等都不知道啊?
在电机上铣平面再用顶丝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数多少 惯性力多大等等都不知道啊?
在电机上铣平面再用顶丝咋样?

不是直接连电机轴,是圆盘和轴相连,电机通过联轴器和轴相连

网友:
如果转矩惯量啥啥的不大的话,直接在圆盘上挖个洞,轴直接过盈装配装上去

楼主:
感觉大神好多

楼主:
自己改好好学习了

网友:
要是负载不大,就没必要焊接了,圆盘中心开圆孔(不通),轴直接插入圆孔,配合有公差,圆盘的圆孔反面打沉头螺丝孔,锁螺丝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