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计算液压缸和选液压站

楼主(2017-04-19):
如题,现在知道液压缸需要推动的力是10t行程300怎么选择和计算?如果用两个液压缸的话缸径按经验来说是多少?

网友:
你做什么工作的?

你学什么专业?

网友:
网上资源多,百度一下找个例子,自己就差不多知道一些了,不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网友:
一般的设备压力控制在10MPa以内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看楼主以前的帖子,液压新人最基础的书也该有空看两本吧,哎!

网友:
仅限参考,我们现场液压机设备油液工作压力选中压,16MPa左右,液压缸最大要求压力来定,液压站根据压力,速度,功能来选择.

网友A:
如选用100直径的油缸,13MPA的油压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第一、选液压缸先看安装环境,是否有空间上的限制;
第二、确定安装方式,前后法兰底脚铰接是很不同的;
第三、光有推力不够,拉力;
第四、两个方向的最大速度;
第五、取不同缸杆径计算压力,选一组合适值;
第六、计算需要的流量并校核换向阀液压泵等,如不合适重选缸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选用100直径的油缸,13MPA的油压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先谢谢你,还请教一下,我现在选的是两个80缸径的,活塞直径45,它们两个力与一个缸径80,活塞36的压力相同,不知道上面两个这样的油缸所需要的液压站与一个液压缸需要的液压站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计算两者流量都是18L/min,两个油缸那不是要36L/min?

网友:
哥,缸径和活塞直径在你这里是一个概念啊?我们疑惑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还请教一下,我现在选的是两个80缸径的,活塞直径45,它们两个力与一个缸径80,活塞36的压力相 ...

缸径是指油缸管的内径。一般活塞的外径和油缸管的内径相同。所以一般我们认为:油缸管的内径=活塞的外径。

网友:
1.根据你的行业确定系统的压力等级,例如10mpa.2.根据推力和油缸数量算缸径,圆整缸径。3.确定系统工作压力。4.油缸和系统设计的细节看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