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形导致不同心怎么办?

楼主(2017-04-19):
有一根轴,对两端螺纹和孔的同心度要求很高,但是又要硬度,产品加工好热处理后大半都变形导致不同心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利用工装在550度以下加温校正

网友A(2017-05-22):
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非热处理材料,HRC28-35,抗拉强度960-1100MPa,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轴的要求;高强度快消钢,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碰到的问题;

热处理因为要经过加热冷却的过程,此过程的热变形不过避免;要么只有先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的工艺过程,但此工艺过程极大的放慢了加工效率,增加了管理和物流成本,也增加了出现质量问题的风险;

网友:
可以试试激光淬火。变形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他要求螺纹孔同心。如果调质硬度不高可以再精加工,如果淬火等硬度高是不是不好再精加工?

网友:
俺这公司加工这种轴都是粗加工-热处理-再精加工,能保证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