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回程间隙公式哪位大侠有?怎么计算?

楼主(2017-04-20):
减速机回程间隙公式哪位大侠有?怎么计算?
下面是网上下载的;期待高手

回程间隙jt[arcmin]:指减速机输出轴与输入端的最大偏差角.测量时先将齿轮输入端固定住,然后在输出轴用力矩仪加载一定力矩(2%T2B),以克服减速机内的磨擦力。一般用弧分这个单位来表示间隙的大小。

弧分 [Arcmin]:一度分为60 弧分(=60 Arcmin=60′).如回程间隙标为1 arcmin 时,意思是说减速机转一圈,输出端的角偏差为1/60°。在实际应用中,这个角偏差与轴直径有关b=2·π·r·a°/360°。就是说,输出端半径为500mm时,齿轮箱精度为jt=3′时,即a°=3/60,减速机转一圈的偏差为b=0.44mm。

网友:
此题太具专业性,跟帖求解中~~希望不要沉了

网友A:
前半部分没错,从”在实际应用中“开始描述有问题。
回程间隙都是实测。

网友(点评):
正确的计算公式有吗?设计阶段毕竟要有个大概,不能全指望实测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A:
前半部分没错,从”在实际应用中“开始描述有问题。
回程间隙都是实测。

减速机转一圈,输出端的角偏差为1/60°,为什么还要转一圈,这个跟转几圈没关系吧

网友(2021-04-28):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