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库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7-04-20):
       各位在做项目文件的时候,是不是会重新设置“资源中心文件”这个文件夹的路径?按照默认的都是放在C盘,一旦电脑重装,所有装配文件中用到的系统的标准件全部失效,每次新开项目都要设置一下很麻烦,inventor中能不能将这个路径默认不设置在C盘?

网友:
我记得新建项目能改路径吧?我原来公司都在F盘,具体设置不记得啦

网友A:
能。

我以为,所有的Inventor用户一定会设置许多自己的项目,而项目的内容一定有这个资源中心路径的设置。
您没有设置过?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吧;楼上陈老师已经做了解答

楼主:
陈老师说的这个东西我会,我想设置的是,默认能不能跟着项目文件夹走,不用新开一个项目就要设置一次,公司来来去去新人太多,每次和他们解释这个问题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陈老师说的这个我会,我想问的是标准件目录能不能默认跟着项目文件夹,公司技术人员流动比较快,每次和他们解释这个问题很费劲

网友B(2017-07-06):
在选项中修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中修改设置~~~~~~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说的这个我会,我想问的是标准件目录能不能默认跟着项目文件夹,公司技术人员流动比较快,每次和他 ...

网友C:
“一旦电脑重装,所有装配文件中用到的系统的标准件全部失效”,这个,不是标准件库设置的问题,而应该是Content Center Files这个文件夹路径的问题吧。

小白鼠的我,在重装系统和软件,没法上图。

应用程序选项 -- 文件标签下,有设置这个Content Center Files路径的地方。

Content Center Files这个路径放到系统盘外的分区,重装系统也不会影响这个文件夹,新建项目也不需要每次设置。
—————————— —————————— —————————— —————————— ——————————

电脑折腾完了,上点图吧。

我的习惯是,这个默认资源中心文件夹,和项目文件夹统统放到C盘外分区内的一个文件夹内。

这样,别说创建新项目,把系统重装了也不会丢失这两个文件夹了。

不然,光把那些垫片螺丝重新生成一下,够你累的了。

标准件库,没有实际的零件文件,只有零件文件所需要的参数而已。

而,默认资源中心文件夹内的零件,是你每次用标准件库内的参数生成的实际零件文件。

默认资源中心文件,默认是放在“我的文档”内的吧。

而如果你安装系统后没有把“我的文档”移到系统分区以外的分区,那,默认资源中心文件也顺其自然地跟着“我的文档”,被放在系统分区内了。。。

我,每次重装系统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库下面的这些和IE的收藏夹,全部移到C盘外。

我的C盘和E盘是一个硬盘,是固态硬盘,D盘是机械硬盘。

Inventor项目文件一直放在E盘,冷不丁就把整个E盘备份到D盘,以防万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旦电脑重装,所有装配文件中用到的系统的标准件全部失效”,这个,不是标准件库设置的问题,而应该是Co ...

您的解释我是看明白了,可是关于这个库,和这两张图片又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能做一下说明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的解释我是看明白了,可是关于这个库,和这两张图片又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能做一下说明吗?谢谢。

Programdata下面libraries内的文件 -- 库文件,好比标准件供应商给你的产品规格列表,比如内径多少、外径多少、厚度多少等等。这时,还没有生成实际的数字模型。

资源中心文件夹 -- 全称可以叫根据资源中心库文件内的规格参数,用户按需生成的实际数字模型的存放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解释我是看明白了,可是关于这个库,和这两张图片又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能做一下说明吗?谢谢。

第一个是默认位置,第二个是某项目可定制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gramdata下面libraries内的文件 -- 库文件,好比标准件供应商给你的产品规格列表,比如内径多少、外径 ...

我可以理解成以下意思吗?
Program data下面libraries内的文件 -- 库文件  是定制五金的商店 里面有各种规格  ( 这个地址可否自己设定?)
默认资源中心文件夹 是我从五金商店定制购买后带回家的存放处,比如自己家的柜子或者仓库,这个地址是可以更改的
而 文件夹选项下的资源中心文件=默认  也就是和默认资源中心文件夹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是否把默认从新改个地址即可?什么情况下更改?
项目文件夹 同样,也可以更改到C盘外,以防重装系统丢失。那么这个项目文件夹主要存放哪些?
以上即为我的理解和一些疑问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理解成以下意思吗?
Program data下面libraries内的文件 -- 库文件  是定制五金的商店 里面有各种 ...

用你的思路延续一下?

Libraries,我自己呢,具体理解为是五金商店的管理系统,是不允许外人阅览的。所以,作为外人,我也就没想过挪动它。
可能因为我从来没用过自定义库吧。这个Libraries文件夹内,还有My Libraries。喜欢用自定义库,可能有这个需求吧。

我是自己创建的一个项目,专门放置公用的标准件类。然后,每个新建项目中,在“包含文件”(应该叫“包含项目”才对)处加进来这个公用项目。

刚开始玩儿Inventor,也许会觉得往这个公用项目添加内容很辛苦。

但,这个自创的公用“库”拥有Inventor自带的库目前还不能胜任的功能,那就是可以公用部件!!!
比如气缸,活塞和缸体合成的气缸,可以公用,而且设置成“柔性”后还是活动的!!!而且同一个大部件环境中的两个以上同一规格的气缸互不制约,各玩儿各的!!!哈哈哈哈!!自给自足,愉快啊!

跑题啦?赶紧拐回来。。。

Libraries,不允许外人阅览,那我们怎么用这个?
部件环境中,有个命令叫“从资源中心装入”。点进去后的界面,其实就是人家五金商店印刷出来的产品样本(并不是实物啊)。
意思就是,你别管我们怎么管理自己的公司,想买我们的东西,就在这里面选吧。

然后,咱们,就会在这个样本中东找西找,找出自己想要的具体产品,然后跟老板说:我要这个了(点击具体规格行之后点击确认)。

然后,你家里的存放处内指定的抽屉里(就是“资源中心文件夹”),就有了这个具体产品了。

换句话说:Libraries,是商店的样本,有无数种无数规格的产品规格数据;资源中心文件夹,只有你自己要过来的具体规格产品,而不是把人家整个商店都搬进来。

然后,就剩下“默认”二字的事情了吧。软件里,既然有“默认”二字,差不多就说明像我这种手贱的用户可以“自定义”了。

新建项目时的选项中,资源中心文件=默认,就是指应用程序选项中的默认资源中心文件

应用程序选项中的默认资源中心文件,这个路径,只要重装电脑,我是一定会改到系统盘外的分区。几年攒下来,我都差不多把整个商店都搬进来啦。

但我可从来没想过改动这个“资源中心文件=默认” !!!

Content Center Files(资源中心文件)这个文件夹,其实也是公用文件夹,里面的东西,比共享单车还方便。共享单车,我用了你就不能用,可资源中心文件,多少项目都能随时一起共享,干嘛还要自己再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你的思路延续一下?

Libraries,我自己呢,具体理解为是五金商店的管理系统,是不允许外人阅览的 ...

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你的思路延续一下?

Libraries,我自己呢,具体理解为是五金商店的管理系统,是不允许外人阅览的 ...

哈哈,像我这种迂人,思维不活跃的,大概也只有这种形象的打比方能理解了
最后一个问题,默认资源文件夹我的在我的文档内,里面已存有现在之前的文档标准件
那么,现在,我更改这个位置到D盘,我之前的装配文档从新打开会需要重新读取吗,我需要一个个从新连接吗?

网友(点评):
应用程序选项内的“默认资源中心文件”指哪儿,项目就去哪儿找。

网友:
10楼正解。 下面是我的设置。

至于标准件库的安装位置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像我这种迂人,思维不活跃的,大概也只有这种形象的打比方能理解了
最后一个问题,默认资源文件夹 ...

如果你能移动的话,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打开的项目的资源中心位置是默认的,这样才能读取。
一般我会在备份软件的时候,连带这个位置一起备份。

网友(2017-10-08):
比喻太恰当了,让我恍然大悟。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2019-10-09):
其實,好像最終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就是標準庫引用的零件打包時不會一起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