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交流伺服电动机如何与丝杠直接连接

楼主(2017-04-20):
我在查成大先主编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第五卷p22-100页表22-3-33说fanuc交流伺服电动机可直接与丝杠连接,怎么连?不用联轴器吗?

网友:
我体会这里说的“直接与丝杠连接“意思是不经过减速器。
当然这里的”减速器“也指同步带轮等。
传动中的”减速器“可以是个宽泛的概念,起到减速,增速效果。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做电机的,有时候直连丝杠都是前端做成成对的角接触轴承,一般的电机都是深沟球的,轴向受力不太好,不建议直连

网友:
连轴器还是要增加的,直连对给部件的安装精度要求较高,对后续的维修不很不方便

网友:
确实是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
直接连是说的不用减速机

网友:
联轴器+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