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图示旋转筒和传动轴怎么连接

楼主(2017-04-20):
请求高手看看这个旋转筒和传动轴怎么连接

网友:
主轴通过法兰连接 吧

网友:
轴端套扣呢?会不会承受扭矩太大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拆卸的话,做好同心定位然后用焊接相连;若考虑要拆换,建议用法兰盘固定。

网友B:
你这图是蜗轮蜗杆减速机输出轴装皮带轮(或链轮)与转筒轴皮带盘(链轮)连接

网友:
为什么减速机和轴不直连呢,还跑皮带,费事

网友:
法兰连接简单!

网友:
法兰、轴套等等,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拆卸的话,做好同心定位然后用焊接相连;若考虑要拆换,建议用法兰盘固定。

法兰盘怎么和滚筒安装在一起啊?

楼主:
法兰盘怎么和滚筒安装在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是蜗轮蜗杆减速机输出轴装皮带轮(或链轮)与转筒轴皮带盘(链轮)连接

法兰盘怎么和滚筒安装在一起啊?

网友(2023-09-13):
键板和套筒的方式,大概结构就是在传动轴和辊筒的上边开槽,插入键板,然后套筒锁紧

网友:
法兰盘与轴可以过盈紧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