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组底座改型之连接块螺母固定方式探讨

楼主(2017-04-20):
连接块螺母使用何种固定方式,下图是车间里做完的样品  不忍直视;领导认为气保焊太难看,用氩弧焊,再去镀下锌就可以了,个人认为还是先用涨铆螺母,再镀锌比较合理;各位怎么看?

补充内容 (2017-5-24 10:14):
焊接的方案被否了,改用方向台阶螺栓,到时上照

网友A:
不知道你们车间有没有立式点焊机,这种螺母,我们一般用点焊而成,不会有这么大的焊疤;或者采用压铆螺母,看你这么后的板,估计人是很难铆的,要用冲床了

网友(点评):
设备有,主要用于薄板间点焊;以前也试过你说的,但螺母会有脱落的情况,后来客户一定要用人工焊(焊的外观还可以,这次的样品估计的车间的人在随便应付);这产品螺母必须折边后再加工,不然常规的折弯刀会干涉的

网友(点评):
电阻点焊受力比较小。

网友:
主要看螺纹规格和板厚,
压铆螺母有规格限制的,相应的性能(主要是顶出力)和板厚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点评):
使用的板厚符合螺母样本中的叙述;领导自己拿去让他们重新焊了,估计车间会认真点干吧

网友(点评):
表面处理最好遮蔽螺纹

网友B:
看工件结构,用压铆螺母工艺有困难,而且与板厚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结构一般都是用焊接螺母,至于外观就看焊接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件结构,用压铆螺母工艺有困难,而且与板厚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结构一般都是用焊接螺母,至于外观就看 ...

我说的是这种,涨铆螺母跟压铆螺母还是有区别的,网上找了下没找到的涨铆螺母用的治具,所以来论坛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车间有没有立式点焊机,这种螺母,我们一般用点焊而成,不会有这么大的焊疤;或者采用压铆螺母, ...

我们汽车零部件产品上面这种点焊螺母是经常使用的,点焊强度是要去做试验的;如果有像你说的脱落事件产生质量事故,是要被巨额索赔的,可见我们对于点焊螺母的重视程度;每个规格的螺母都有标准扭矩,不知道你们的使用情况会不会更高,只要不超出螺母扭矩,是不会脱落的;至于为什么会脱落,跟立式点焊机点焊时的电流与压力有关,这个你们自己一下。

网友(点评):
当时查了是电流不稳(其实更多人的问题,电极上有焊渣不除,焊完没人检查),后来客户一定要求手工焊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用拉铆螺母就可以很容易解决拉,这方式普遍应用于汽车上,深圳那边有这样的设备商,买过拉铆抢就可以了!你可以搜下深圳一浦莱斯,专门做这种枪和螺母的!

网友:
二种方法枋核算一下成本

网友:
涨后再电焊以下,打磨平整,我们这么干。

网友:
这种焊接真是比较难看,是否可以考虑机械加工

网友:
那如果是客户特殊要求,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网友:
这种设备的螺母采用电焊的形式还是比较常见的吧,而且看楼主的东西感觉是非标设备上的零件,看着并不是承重很大的零部件。压铆螺母之前没有听说过,也算是受教了。

网友:
一般都是二保焊。

网友:
点焊螺母和螺栓都是很正常的,经济性也还好。

楼主(2017-09-16):
最终的方案,使用台阶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