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攻城狮放在轮机上的“骰子”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7-04-20):
这些被攻城狮放在轮机上的“骰子”是干嘛用的?
有知道的么

网友:
看清楚最后一张图工程师在看什么,就自然而然明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用来查找振动力之类的作用力,导致产品挪动的方向、形式

网友:
应该是受力方面的作用

网友:
这些长得想骰子一样的方块,其实不是骰子,上面的点是用来做激光扫描打点用的,看最后一张图应该可以想到,而且我也看过激光扫描厂家在扫描产品时会在产品上做很多的点

网友:
靶,获得三个平面的公共交点

网友:
有它是不是就不用划线了?

网友A:
http://w1.siemens.com.cn/POF/2011autumn/future/3376.aspx

轮机上的“骰子”
西门子正在使用摄影测量技术来快速精确地测量轮机部件,从而加快部件处理过程并确保它们符合技术规格。
在位于德国米尔海姆的西门子蒸汽轮机工厂中,重达14吨的阀体静静地躺在木枕上,看起来就像巨人线条起伏的膝盖。阀体表面布满了外形与骰子类似的带有白色斑点的黑色标记物。借助摄影测量技术,工程师可以不使用卷尺或量角器,直接对这些庞大部件的三维尺寸进行测量。这项技术已在米尔海姆的工厂内使用,标志着西门子首次将这种技术应用于轮机测量。
节约时间
摄影测量技术并非新兴技术。早在19世纪中叶,它就已经被用于测量建筑物了。在过去20年间,它也曾被用于从空中测量地球表面。利用这种技术,用户可以根据从多个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计算出三维物体的外形尺寸。在此过程中,相关软件将找出不同图像中的匹配细节,再利用这些匹配点根据相机已知的成像属性重构物体的三维形状。
借助这些特制组件,工程师可以快速精确地测量轮机部件。
为了测量轮机部件的三维尺寸,工程师需要在部件表面钻出许多小孔,整个过程耗时约两小时。这些小孔还有另一个作用,即作为数控铣削的参考点。当摄影测量技术检测出偏差时,它们可以作为数控铣削的参考点,帮助消除偏差。
摄影测量过程将采用配备无失真镜头的单反相机拍摄部件。由于每张照片都必须显示至少4个标记物,所以一个阀体需要拍摄约200张照片。
在过去,借助卷尺、指南针和特制划线台等工具人工测量这样的部件要耗费长达24小时。机械工程师Sven Illberger是米尔海姆工厂的3D测量技术专家。他表示:“测量大型组件是我们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瓶颈。”
首先,西门子专家将标记物装到部件上。
然后,从各个角度对部件拍照。
使用专门软件,利用照片计算出所拍摄标记物的位置及部件的外形尺寸。

最后,对比通过摄影测量得到的数值与CAD模型中的设定值,比较结果显示二者偏差在毫米级。
对比实物部件与CAD模型
完成对轮机部件的拍照后,专门软件将对图像进行处理,将标记孔变成点云,计算出部件的三维形状尺寸。
然后,软件会借助西门子的专业知识进一步处理这些信息。在此过程中,软件将对比通过摄影测量得到的实际数据与CAD模型中的设定值。通常,二者的差距仅有几毫米。对比完成后,多余的金属须被铣削掉。
对部件完成摄影测量后,得到的数据将被转换成数控铣削的工序,以消除检测得的偏差。
米尔海姆工厂的质量保证团队已使用摄影测量技术约一年左右。此方法尤其适用于尺寸超过一米,且不要求加工公差小于半毫米的部件。从机车到风机的转子叶片,西门子有许多这样的产品。但是,米尔海姆的工程师计划将摄影测量技术最先应用于测量其他轮机部件。Illberger表示,他们正在与柏林的西门子燃气轮机生产工厂和莱比锡的压缩机生产工厂探讨实施的可能性。供应商也可采用摄影测量技术来进行最终检查,提高精度并加速对轮机部件的处理过程。
此外,位于印度尼西亚芝勒贡的西门子工厂也将引入摄影测量技术。这座工厂主要为蒸汽轮机提供钢制部件。Illberger称,越早在制造过程中使用摄影测量技术,在处理轮机部件时节省的时间和金钱也就越多。他补充道:“我们已朝大型部件的数字化迈出了一大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1.siemens.com.cn/POF/2011autumn/future/3376.aspx

厉害了!

网友:
厉害了,学了个习

网友:
这个和战机试飞测试是一个原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1.siemens.com.cn/POF/2011autumn/future/3376.aspx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