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到什么程度会产生变形?如何避免?

楼主(2017-04-20):
各位大神
        小弟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在设计过程中用到大而复杂的零件时会拆分相互配合螺丝所付。遇到精度要求特别高的,会要求装配完成后,作为整体再加工相应的孔位或者面。
        但最近领导让我不要拆,整体外发,备注焊接即可。
        我个人表示反对,考虑到交期短,供应商应该不会做时效处理 或者其他消除应力的热处理。告诉他用一段时间后可能变形,他说不会。我没有事实和理论来反驳这位i领导。自我反省,个人和他一样在想当然。
        于是再次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惑下,
         各位在实际设计中用的焊接多吗?
         如果用到焊接如何判读焊接变形不会影响到精度或者如何消除影响?
         有焊接零件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变形的情况吗?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啊,建议楼主先找找电子版的焊接手册,补补相关知识
根据焊接件不同,变形也不同,处理手段也不一样
比如 焊个类似加强筋的结构基本不用考虑变形
但是,两块平板对接,分分钟变形给你看

就楼主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优化焊件结构控制变形量,另一方面加个振动时效处理,应该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焊接肯定要变形!除非能先定型!先上螺栓在焊接好点!

网友:
如何焊缝布置合理,产生的变形到时还好,影响不大的;也不能一概而论的说不能焊,拆分配合与组焊都有优缺点,结构工况实际选用了,说到底看精度要求

网友:
不是所有焊接件都需要进行时效处理的。这一点必需明确。
对于主要结构件、传动箱体、有精度要求的支架底座这三类必需要焊后时效。

网友:
说的具体点

网友:
领导说没事,就是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