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是如何自动换刀的?

楼主(2017-04-20):
需求电主轴外经70以下可在数控上自动换刀,最好有个视频看看
产品顶面与底面加工,高度380,孔径规格多,且不想2次装夹,所以寻找这个规格可换刀电主轴

网友A:
一般的电主轴都有拉刀松刀机构,换刀是主轴到刀库换刀位,按预设程序换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能一次换多把刀具的吧??

网友:
上面换刀有前辈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是我看了半天没看懂问题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主轴都有拉刀松刀机构,换刀是主轴到刀库换刀位,按预设程序换就行了。

理解了,以为电主轴的连接刀具不能做成类似bt形式,多谢

网友:
电主轴有专门的厂家生产,可以咨询厂家的

网友(2017-05-23):
我用的BT30动力头是拉爪。。。配油缸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