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统计请教

楼主(2017-04-20):
请教有关于产线工单效率统计方法:
现在产线统计效率碰到如下问题:
产品作业是一个产品可能有上百种工序,每个工序填写报工报表收集来计算个人效率,但是目前有些工序前期没有分开导致作业内容不一样工序相同,这样个人效率统计就会有问题。工程也如实说短时间没有办法分解。

现在想按照组别统计,比如说一个工单在一个组内可能要加工10个工序,我只要统计几个人作业的总时间统计到对应的工单中,这样也不会影响财务计算工单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小因公司少量多样严重,工单数量非常多,统计收集产线安排的配合上想听听高人指教。

以上内容,谢谢!

网友A:
其实你把流转单与作业票混为一谈了。其余你懂得。

网友:
工单上面有各个工序的系统工时吧,然后将工人的实际出勤工时算出来,两者相除就是效率。我们是这样计算的。

楼主:
两位元帅及社区大侠们下午好,我补充说明下:
现在由于工序没有分清楚,两个完全独立工序,但是标准工时是合在一起的(工程也说分解但是时间比较长)
目前像这样的两个工序安排两个人或多人作业,最后工时没有办法分摊到个人。

所以我现在提出只要做一个工单,当天整理报工实际使用时间,不再看分摊个人工时;这样就不能统计个人产能,只能看工单整体效率及组别团体效率

现在还有问题是小工单太多(我司1--200PCS的工单占全部订单的70%),在统计收集过程中总是不顺畅,所以来此请教讨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把流转单与作业票混为一谈了。其余你懂得。

权限暂时不够,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