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功能来画电磁阀符号

楼主(2017-04-20):
对一个事物认识它的逻辑性,方便记忆,分析,去粗存精,用几个元素就能把它描述出来:
举例说明:
二位五通电磁阀:
电磁阀符号由几个相同的带点位的框组成,它的框的数量代表着它有气管连通而决定气缸的位置,
每个位的相同与差别:
相同:上下两面的口所接的东西一致;实际阀两面接的东西的位置不会因为它的功能状态不同而改变
差别:上下两面的口的连接方式不一样
气源侧连接的东西:两个消声器,一个进气管
气缸侧连接的东西:连气缸的两个管
差别里的相同点:连接线不交叉
简单状态:上下两面口的直连
示意图:

网友A:
意思明确了,但总感到很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明确了,但总感到很绕。

发发帖就是为了训练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发帖就是为了训练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

这个都有标准,别自己瞎解释了。来个外先导+手动的你就糊涂了。

网友:
气动阀可不像楼主想的那么简单,三五转换你就解释不了。

网友B:
给楼主点赞,抠的真细。每一个原理图上符号都对应着实物上的一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点赞,抠的真细。每一个原理图上符号都对应着实物上的一个结构。

越辩越明白,越明白越有乐趣,用自己的智慧填补了一些空白,增强了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