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工作经历之七《小学数学还挺有用的》

楼主(2017-04-20):
机械设计的本质其实就是把简单的数学模型具象化,所以反过来说,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可以提高机械设计的效率。

先说下设计背景:
圆环链传动,根据标准中心距计算出的环数大约为255个,考虑到整条链子非常重,而且不便于安装,因此选择将链条断成若干节,用扁平连接环连接(是不是超级简单?)。
1、封闭圆环链总环数a一定为偶数(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所以先计算254、256环两种。由于单链环数x一定为奇数(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对254和256分解质因数,254=2×127,256=2^8。
2、连接环数量为n,则a=n(x+1),所以如果选用254总环数,则可分成2节,每节126环,配2个连接环;如果选用256总环数,可分配的方式较多,这里选择最优的方式分成8节,每节31环,配8个连接环。
3、综合考虑张进机构的调整范围、安装难易程度、后期维护的成本等因素,选择后一种方案。

后记:曾经学过的东西,真心说不清什么时候会再用到。

网友:
有的时候学过的知识、用到时也不一定会了或者想不到该怎么运用!

知识多补吧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感觉设计这块用到高等数学的不多

网友(2023-09-13):
如果链条的链节数是奇数的话,连接的时候必须加一个过渡链节,由于过渡链节的链板在工作时受有附加弯矩,会带来一些不良一些影响,所以才要求尽量避免采用奇数链节。
一般链轮齿数是奇数的,大小链轮齿数互质,并且链条的节数一般是偶数,这样磨损将非常均匀
断成若干节没说均分,封闭链环为8,断成2节,用两个扁平圆环连接,单链环数X1为4.单链环数X2为2,两节均为偶数

网友:
太多要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