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抛光机设计

楼主(2017-04-20):
放抛光料和珍珠的旋转筒应该用什么把它和传动轴安转一起定位了呢

网友A:
轴端钻孔可以么?转速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端钻孔可以么?转速高么?

20r/min,要方便取出转筒

网友(点评):
那就两端各开个四方或三角槽直接插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20r/min,要方便取出转筒

也就是说上下不需要定位?

网友B:
两个连接的轴端面开几个槽,互相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连接的轴端面开几个槽,互相插进去

这样取出抛光筒就不放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