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这图该怎么标啊

楼主(2017-04-20):
这图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标了。  各位前辈你们是用的什么方法标的这张图啊。  求救啊每次一标着种图头就大,。  这是还没标完的

网友:
不会标了,模型打开看看相互的装配位置、配合关系。
那个可以是基准?谁和谁间的尺寸需要严格保证?主要是装配关系。
光这么一张图怎么标都行。

网友A:
大面板,孔多用孔表,这是机械工程师要知道的吧

网友(点评):
配油体一般这么标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的方法不错,LZ说的是尺寸链式标注,CAD、solidworks都有的

网友(点评):
学过机械制图的,都应该知道。

网友:
你这是下料图吧,按照装配关系确定标注基准,按基准分别标注。

网友:
不知道楼主底板是如何加工出图;其实我们这边底板上孔比较多,也是直接外协加工中心点出螺丝孔位,铣出销孔的,所以图按你的坐标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
1,输入UCS。空格。出现提示命令:“[新建(N)/移动(M)/正交(G)/上一个(P)/恢复(R)/保存(S)/删除(D)/应用(A)/?/世界(W)] ”。
2,输入“N”,出现提示命令“指定新 UCS 的原点。其他尺寸将以这个原点为基准。
3,输入“DDI”进行编辑尺寸。

网友:
用装配关系标注,可能要简洁一些。

网友:
用链尺寸标注

网友:
我一般就这两个思路:同特征的孔按基准成链标注,不同特征但有相互位置公差要求的孔要标注

网友:
按照装配关系确定标注基准,按基准分别标注

网友:
这个图标的都是相对尺寸吧,国外很多图纸都这样标,以0点为基准。

网友:
solidworks工程图的话是可以直接输出孔表的。

网友:
如果直接去激光切割之类的,不用标注;
高端一点的,用孔表,但是水平一般的工人看孔表容易蒙

我是这样标注:首先外形尺寸。相对位置要求的孔,中心线拉到一起,这几个孔一起标。注意基准。剩下的随便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面板,孔多用孔表,这是机械工程师要知道的吧

旁观学习了 ,谢了前辈。

网友:
采用孔表标注是好的方法,这样使图纸无拥挤!

网友:
孔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