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点蚀问题

楼主(2017-04-20):
       请教各路大神,如上轴承滚动体点蚀,或者说是局部剥落脱皮,一般是什么原因?该轴承为6603配对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润滑油为525,使用寿命约1年左右。前期考虑过烧焊电流影响,润滑油影响,均未发现异常,轴承进口产地美国,而且多个设备出现该问题;该磨损的原因,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师傅给指点一下,怀疑问题原因也行。再次谢过!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接触应力过大疲劳剥落。
楼主角接触轴承预紧量过大?

网友(点评):
或者是轴受热变形使轴承过载。

网友(点评):
楼主方便放个此段轴系的装配图不?

网友:
点蚀是滚动轴承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一种疲劳性表层剥落。因为轴承使用时滚动体和内外圈相互接触,要承受相当大的重量,而制成轴承的材料也有一定的寿命,甚至可能出现质量不佳等问题,
当达到一定使用次数后,应力就会改变那些有问题的接触面,从而使一些部位出现鱼鳞状的疲劳剥落点。这时,轴承也会随之失去设计的能效,不能圆滑、平稳地继续运转了。
除轴承本身材料与制造质量以及使用中承受的重力非正常影响外,使用的润滑油中含有水分或者杂质也是出现点蚀而导致轴承短命的重要因素。

网友:
关键啥机械?工况要说清

网友B:
轴承点蚀可能是由于润滑油中含有水较多腐蚀造成,还有可能是再生轴承或润滑油中含有颗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接触应力过大疲劳剥落。
楼主角接触轴承预紧量过大?

没有预紧力要求,只是调节该轴承的轴向间隙。
设备是轧机设备的传动装置上的,都是老外装配的,预紧力应该没有问题;前几天看到叶轮汽蚀问题,轴承在该部位一般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点蚀可能是由于润滑油中含有水较多腐蚀造成,还有可能是再生轴承或润滑油中含有颗粒等。

供油位置取油检测过,油品没有问题;如果是油的问题的话,一般多长时间会出现这种点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预紧力要求,只是调节该轴承的轴向间隙。
设备是轧机设备的传动装置上的,都是老外装配的,预紧力应 ...

是两个轴承都如此,还是其中一个轴承?

网友D:
表层疲劳破坏

网友:
这是啥机械??接触应力过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层疲劳破坏

现在使用一年,正常使用更换周期在3-5年;这是应力大了引起的疲劳吗?

网友(点评):
疲劳破坏几小时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两个轴承都如此,还是其中一个轴承?

拆卸后,外侧的能严重一些;不过外侧无点蚀,内侧轴承有点蚀的情况也有。

网友(点评):
轧机设备的传动装置,听描述应该是水平的,看图又好像是垂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卸后,外侧的能严重一些;不过外侧无点蚀,内侧轴承有点蚀的情况也有。

没整个装配图,很难确定。
1.轴两端的轴承,是不是一组轴向固定?一端轴向自由?
  如果两端都轴向固定,那么轴在热膨胀伸长的时候,
  轴端轴承受力太大,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2.轴承装配时候,内孔是加热装配到轴上的?m5的配合比较紧了。
  如果不是,由于外力作用,也会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3.可能两套轴承的预紧力过大。
供参考。

网友:
这轴承是垂直安装工作的?下面那块压板是螺丝固定压紧的?

网友:
机械刚入门而已,实战经验不多,请见谅。观点就我公司类似情况说明,我原公司重载部分轴承部分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在排除安装的前提下,当时我们分析可能存在问题:1.润滑油中可能含有杂质(颗粒、水),2.实际载荷过大,导致游隙过小;3.轴承本身不合格。处理办法:1.轴承装配前,在清洗油中清洗,润滑油更新;2.换载荷更大的轴承;3.更换供应商。最终问题解决。

网友:
轴承点蚀原因

轴承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一种疲劳性表层剥落.因为轴承使用时滚动体和内外圈相互接触,要承受相当大的载荷
,而轴承的材料也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甚至可能出现质量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当轴承达到一定使用次数后,应力就会改变那些有问题的接触面
,从而使一些部位出现鱼鳞状的疲劳剥落点.这时,轴承也会随之失去设计的能效,不能圆滑、平稳地继续运转了.
轴承点蚀原因,轴承工作过热及轴承间隙过大,造成轴承中部
疲劳损伤、疲劳点蚀或者疲劳脱落。这种损伤大多是因为超载、轴承间隙过大,或者润滑油不清洁、内中混有异物所致。
除轴承本身材料与制造质量以及使用中承受的重力非正常影响外,
使用的润滑油中含有水分或者杂质也是出现点蚀而导致轴承短命的重要因素。

网友(2017-12-06):
润滑油为525?  此为何品牌?何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