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铝棒如何加工高光效果

楼主(2017-04-20):
请教大家,外径50mm的6061铝棒,想加工高光效果,需要用什么刀具呢?现在用车铝的数控刀片(刀尖0.2,转速1000-1900转都试过了)加工效果不是很理想,刀纹还是比较明显,车端面用恒线速也没什么效果,如果换6063的铝棒效果会不会好点呢?谢谢大家!

网友A:
金刚石刀慢慢试切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B:
6061算是好做的了,楼主再报一下切削余量,走刀量。

网友C:
铝加工刀片不管怎么切削都不会很亮的,换金刚石刀片会好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

网友D:
加工面发乌是加工过程中,接触面发热氧化造成的,加工过程中如果使用抗氧化类冷却液加大流量覆盖加工面,同时采用小进刀中低转速效果能好一些

网友E:
前几天听朋友说石墨刀具无所不能,不知道是否合适呢

网友(点评):
哦!石墨刀具,第一次听说,请问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F:
才1000-1900!怎么高得起来?
打到6000以上,用最硬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刀慢慢试切吧。实践出真知。

谢谢,我问了卖刀具的商家,他也是说要用金刚石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61算是好做的了,楼主再报一下切削余量,走刀量。

外圆精车十个丝,端面精车五个丝,进给是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加工刀片不管怎么切削都不会很亮的,换金刚石刀片会好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

谢谢,已经订购了金刚石刀具,等到货了就可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1000-1900!怎么高得起来?
打到6000以上,用最硬的刀

我的是经济型数控车床,最高转速才两千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面发乌是加工过程中,接触面发热氧化造成的,加工过程中如果使用抗氧化类冷却液加大流量覆盖加工面,同 ...

谢谢,我到时结合多方面试试,看哪种加工方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听朋友说石墨刀具无所不能,不知道是否合适呢

没有听说过这种刀具,我平时用得最多的是车削铝材的专用刀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订购了金刚石刀具,等到货了就可试验了

我一般留余量几十丝,转速高点,车过之后会很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留余量几十丝,转速高点,车过之后会很亮的

我平时加工都是留三十个丝余量精车的,这次车高光就留得比较小,我发觉余量越小,刀纹越少,这次订了刀尖0.4的金刚石刀片,试下余量二十至三十个丝看看

网友G:
用金刚石刀能做到光亮,柴油冷却防粘刀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金刚石刀能做到光亮,柴油冷却防粘刀效果好

谢谢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的热心帮助,金刚石刀具到手,加工出来的效果的确很好,外圆精车余量0.1,端面精车余量0.05,感觉精车余量越少,加工表面效果越好

网友:
金刚石刀片,油冷。

网友:
就算出来高光效果,不做氧化处理吗,会覆盖这个高光效果吗???
高光效果按理说是不是和粗糙度同比增长的。

网友:
金刚石切铝很不错,又亮又好,主要磨损量低,尺寸不宜变化

网友:
用R0.4刀尖,转速再提高些,金属切削液加浓点

网友:
外圆精车十个丝,端面精车五个丝,进给是0.05mm

网友:
加工效果不是很理想,刀纹还是比较明显,车端面用恒线速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2017-06-16):
1.外圆精车40个丝,端面精车20个丝,进给是0.12

2.刀尖峰利

3.高壓冷卻

网友:
1.外圆精车40个丝,端面精车15个丝,进给0.12

2.刀尖峰利

3.高壓冷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