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机

楼主(2017-04-20):
只知道最后输出转速为20r/min,怎么选择电机

网友:
可以找电机厂家要样本查询

网友:
扭矩也没要求么?转速简单阿,加个减速箱

网友:
电动机的功率.应根据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来选择,尽量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电动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动机被烧毁。       (2)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高(见表),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费。       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1)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如果知道负载的功率(即生产机械轴上的功率)Pl(kw).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动机的功率P(kw):       P=P1/n1n2   式中  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动机的效率。即传动效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网友:
把你要工作的环境同减速电机供应商讲,他会给你配好的

网友:
把受力情况和工况说明一下,才好顺藤摸瓜算转矩,然后求得功率。

网友:
第一,我觉得如果你公司有类似的设备或者生产线,可以参照相类似的电机类型,这是凭经验;
第二如果采购的话,直接询问供应商,让他提供相应的电机;
只是你说输出的速度是20r/min,这就不单单是电机的事情了,中间应该还要一部分减速装置。

网友:
需要的多大的输出扭矩,直接还是要通过减速器联?

网友:
楼主你这个要求也太简单了,功率和转速转矩有关系,所以,你要用来控制什么,需要什么类型电机也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2017-07-25):
表示过于简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