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般像这种异形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7-04-20):
大神出现吧

楼主:
不考虑焊接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是偏心轴,用偏心套夹紧加工

网友:
大批量有专用工装加工

网友(点评):
谢了,很专业

网友:
龙大侠正解,,,,,,,,

网友:
偏心轴嘛,有专用偏心卡盘加工

网友:
单件一端正常加工,换头后使用四爪卡盘算准偏心量就能加工,不过精度可能差一些,而且需要用一些加固的方法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加工中心抠出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大批量小件,上带有尾轴的数控车床加工。工艺中把尾轴夹套做成偏心就是了。

网友(点评):
意思是要用2台机床吗?一台做前面,带尾座的做后面?

网友(点评):
是一台机,自行运转的主轴前后各有一个。原理上也可以按你那理解。

网友:
这种零件其实根本算不上异形轴,只能算是普通的偏心轴,凡用普通的加工方法无法加工的才能算异形轴.

网友:
单件四爪加工!批量大做夹具!

网友:
社区就有偏心轴加工方面的资料。

网友:
在车床上加工偏心轴类零件有以下四种方法:双顶尖法、三爪自定心卡盘加垫片法、偏心轴套法、偏心轴套加胀紧套法。其中双顶尖法较简单且加工精度不高。

网友:
非要一体加工的话,线切割一个偏心轴套作夹具就很方便。你这个偏心距有点大,就是很浪费材料

网友:
一般加工遇到这种情况,改工艺用装配,焊接等方法保证,尽量降低加工成本。除非设计特别要求,迫不得已。

网友:
就是个偏心轴而已,稍微有些经验的车工都能搞定,最经济直接的方法是做中心孔上四爪一夹一顶直接车。

网友:
都说些什么玩意?没看懂,用普车不就都能解决。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如何。

网友:
偏心夹头,

网友:
如果有受大的力的话,建议不要一次成型,用一根轴进去,但是孔位要定的比较准些

网友:
毛坯件什么来源?自己铸的话多省心

网友:
这种轴还算普通,想加工偏心的那部分,夹头做成偏心的就可以了,但是会容易打刀,加工中心铣的话没有打刀问题,成本高点

网友:
现在有很多型号的机床支持偏心加工的,可以直接做出来

网友:
  虽然不太懂机加,但是感觉你这个应该不难!
建议先焊接 再加工这样可以节省材料,加工成本!!

网友:
四爪卡盘直接背三爪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