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大佬们,你们怎么找液压泵的厂家?

楼主(2017-04-21):
我只知道百度,但是感觉百度好蠢,有什么神奇的网站或者方法之类的,教小弟一下

网友A:
找哪一个类型的,液压圈子很小,每一个细分行业都有对应的常用的泵。你把行业和要求说一下,给你推荐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哪一个类型的,液压圈子很小,每一个细分行业都有对应的常用的泵。你把行业和要求说一下,给你推荐几个。

哥,小的需要水压的小流量高压柱塞泵,用来加工爆破片,原材料是不锈钢

网友A:
需要水压?没看懂。给你几个柱塞泵的参考,进口:哈威,力士乐,派克。国产:力源,华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水压?没看懂。给你几个柱塞泵的参考,进口:哈威,力士乐,派克。国产:力源,华徳。

哦我没讲清,就是说工作介质是水不是油,流量可能只需要几十ml/min,输出压力20mpa以上。大佬您说的几个我也大致看过,就是找不到流量这么小的,不然就是压力不够

网友:
手动的也就一分钟2,3次吧

网友:
如果特殊需要,可能只能定做。

网友:
你应该找凯驰啊

网友B:
你是用在水切割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在水切割上吗?

用在水胀成型上

网友:
为什么用水?油不可以吗?我现在主要业务就是定制小流量,高压力的液压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水胀成型上

目前国内成熟的超高压水装置一般都不是直接使用高压水用柱塞泵。因为这种泵在技术上还不过关。如用在水切割装置上就是用油泵去推动不锈钢柱塞缸来产生300MPA左右的高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