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袋包装机的图纸原理

楼主(2017-04-21):
这种数袋包装机的图纸谁能给我讲讲原理,厂子用的

网友:
这种是多头称包装机,上面有十几个电子称,每个称一个斗,提升机送料到每个斗计量称重。如果那几个斗(不限定的)总重到达设定值,那几个斗放料到下面包装。这种设计速度快。

网友:
多头秤的工作原理:
1, 提升机加料经过上料盘,使物料集中到主振盘上,再通过主振盘的振动,使物料在主振盘上把物料均匀分布到线振盘中。
2, 当上料盘中物料没有或不够被料位光电检测器测出,就向主板发出信号,再通过主板向提升机发出给料信号加料。
3, 线振机振动,通过振幅和线振加料时间把物料送到每个缓冲斗中。
4, 步进电机工作,打开缓冲斗把斗中的物料送到称重斗中,当参与组合的称重斗放料或当称重斗中物料不够时,缓冲斗中的物料将会自动流入称重斗中。
5, 物料在称重斗中,通过传感器产生重量信号,经过AD模块处理变成数字信号并通过数据总线传送给智能控制设备的主板。
6, 主板上的CPU读取并记录每个称重斗的重量,再通过计算、分析、组合、筛选,选出最接近目标重量的组合称重斗,并发出组合秤已称好物料准备放料的就绪信号。
7, 当CPU收到包装机发出的允许放料信号时,CPU就发出命令启动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打开被选中的称重斗,把物料卸到斜槽中进入集料斗。如果没有集料斗就直接进入包装机,并向包装机发出已经排料的放料信号。
8, 称重斗放料后,缓冲斗会及时向称重斗补料、称重、组合,为下一次放料作准备。
转载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