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mm长,φ5mm的钢丝(杆)如何提升刚度

楼主(2017-04-21):
用什么热处理可以避免弯曲。用途是做一个单摆,最下面用一个厚2mm直径60mm的空心钢球。

楼主:
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A:
单摆不是球带着钢丝来往复摆动吗?这玩意儿要啥刚度啊,拉直就行吧。还是说要做一根摆杆来带动钢球摆动?

网友B:
零部件处于什么状态?一直摆动?施加其他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摆不是球带着钢丝来往复摆动吗?这玩意儿要啥刚度啊,拉直就行吧。还是说要做一根摆杆来带动钢球摆动?

后面一种情况,我更关心有什么方法来提升刚度

网友(点评):
既然这样带动,为什么不增加钢丝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部件处于什么状态?一直摆动?施加其他力吗?

由静到动,一开始要施加外力,力臂太长,怕杆子弯了

网友:
弹簧钢淬火

网友(点评):
不好焊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静到动,一开始要施加外力,力臂太长,怕杆子弯了

http://www.cmiw.cn/thread-483600-1-1.html
这个看看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483600-1-1.html
 这个看看有用吗

挺有用的,谢谢

网友C:
比较理想的是60SiMn和65Mn材料,通过学习淬火+中(低)温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理想的是60SiMn和65Mn材料,通过学习淬火+中(低)温回火

谢谢,其实书上说钢的弹性模型都差不多,在惯性矩不变的情况下,用哪种钢材对刚度改变不大

网友(点评):
这类要好很多

网友:
拉伸,拉伸一下可以提高刚度

网友(点评):
找个建筑工地拉一下。呵呵。

网友(点评):
有个词——冷作硬化就这个意思

网友:
1是拉伸,2是跟扭麻花似的扭曲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一种情况,我更关心有什么方法来提升刚度

担心视觉效果

网友:
有专业做这种钢丝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