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图示零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7-04-21):
RT,V形缺口的加工工艺,量比较大,谢谢

网友:
铣和线割都可以吧

网友:
割或磨把成形钨钢铣刀就成!

网友:
铣床就行

网友:
黄铜件可以直接成型后打磨完成

网友:
订做成型盘铣刀,上卧铣,一次装一排,一刀过。

网友A:
是什么材料的,不会是特殊材料吧

网友(点评):
RT 大家都不认识吗,蠕墨铸铁啊

网友(点评):
糟了,装失败了,O(∩_∩)O

网友:
做成形铣刀盘加工。

网友:
这个工件是不是铸造成形后再加工一下就OK了,看表面那么粗糙,而且图纸上有粗糙度符号

网友:
成型刀具+磨削

网友:
大批大量的产品还是采用铣削加工合适些,线切割一个个的安装很麻烦的

网友:
铣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不就是油口嘛,车加工和冲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的,不会是特殊材料吧

哪有时间仔细看呀,上班偷着进的,
直接买棒料试一下,零件看着表面太糟心了
棒料车斜面钻孔,如果能行直接买管料,至少赶出来能看着舒心点

网友:
1、看粗糙度要求不高,可铸造成型后铣V形槽和平面;2、直接买相应的管坯毛料,车斜面,再铣!

网友:
双主轴车削中心,带自动上下料装置的设备,但是费用会相应的增加,不过量大的话还是有优势的,实在觉得成本较高的话,可以找厂家设计个专机吧

网友:
21尺寸上数控车加工
37尺寸用成型刀铣形面保证

楼主:
论坛的力量真大,谢谢大家,
初步工艺路线,车断,冷敦,磨削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用仿形铣刀,

网友:
上铣床铣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