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螺旋角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21):
        行业里面有对于齿轮螺旋角摆差的要求吗,在哪里可以查到?我们公司购买的齿轮,齿向螺旋角的要求是12/-12,加工后虽然平均值在中差,但单齿检测出来有上差有下差,摆差有20u。
        另外这种摆差对齿轮使用有哪方面的影响?盼大神回复!

楼主:
有大神在吗?求助

网友A:
楼主说的齿轮螺旋角摆差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齿轮螺旋角摆差是什么东东?

就是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可能说法不一样

网友A:
你前面说的12/-12是指齿向误差的公差值是0.012/-0.012是吗?
摆差的最大值,最小值是在上面的公差范围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说的12/-12是指齿向误差的公差值是0.012/-0.012是吗?
摆差的最大值,最小值是在上面的公差范围内吗 ...

是的,但是对摆差图纸上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
标准肯定有,具体会有引用通用角度误差标准之类的引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对摆差图纸上没有一个标准

如果你们用的是齿形齿向测量仪的话,仪器系统里应该是有按国标设置的数据的。隔了很多年了,记不太清楚,印象中,楼主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算合格的。
具体的话你再查一下国标,按照精度等级等齿轮参数,可以查到相应的数据的。
搜“齿轮精度及测量”国家标准,社区好像就有这个资料

网友:
查齿轮的gb。

网友:
1.圆柱面上,圆柱螺旋线的切线与通过切点的圆柱面直母线之间所夹的锐角,称为螺旋角。
2.在圆锥面上,圆锥螺旋线的切线与通过切点的圆锥面直母线之间所夹的锐角,也称为螺旋角。
3.由螺旋边缘与刀具中心轴形成的角。
增大螺旋角β可以增大轴向重合度εβ=Bsinβ/πmn,一般要求εβ>1~1.15,提高传动的平稳性和降低噪声,使传动平稳,但轴向力随之增大(指斜齿轮)。
同一轴上两齿轮螺旋角方向应相同,以便轴向力相互抵消。把高速级螺旋角取大,低速级螺旋角取小,以减小低速级的轴向力,对某些设计亦是可取方案。
适当选取β可凑中心距a,使a具有圆整的数值。
如按抵消机床交换齿轮误差来确定螺旋角,可有效地减少滚齿加工齿轮的螺旋角误差。
圆柱斜齿轮螺旋角β
圆柱斜齿轮螺旋角β
斜齿轮螺旋角β

网友:
接触斑点,平稳性有影响。严重了,会产生噪音,加速磨损。

网友B(2017-06-05):
楼主说的是螺旋角偏差吧?一般会影响齿轮传动的振动和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螺旋角偏差吧?一般会影响齿轮传动的振动和噪音

是的

网友:
螺旋角偏差大,主要影响接触精度。造成轮齿偏载。

网友C:
齿向,分为螺旋角误差,形状误差。楼主的是螺旋角误差。按标准是不合格的。单齿不应超过±0.012。
螺旋角偏差大,主要会造成下面三点坏处:
1、影响接触精度,造成轮齿偏载,影响齿轮疲劳强度。
2、产生振动
3、产生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向,分为螺旋角误差,形状误差。楼主的是螺旋角误差。按标准是不合格的。单齿不应超过±0.012。
螺旋角 ...

谢谢!
请问这个±0.012是怎么得到的?是根据齿轮精度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这个±0.012是怎么得到的?是根据齿轮精度吗

用齿形齿向检测仪检测。如果没有,也可以用杠杆千分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齿形齿向检测仪检测。如果没有,也可以用杠杆千分表检测。

我们是用齿轮检测仪检测的,但是这个±0.012的标准是根据齿轮精度得到的吗?还是说行业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用齿轮检测仪检测的,但是这个±0.012的标准是根据齿轮精度得到的吗?还是说行业标准?

这个没有行业标准,只有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或其它国家的标准。如果国外标准,我国常用或常见到的是DIN标(德国标准),JIS标(日本),ANSIAGMA (美国标准),BS标(英国标准),NF标(法国标准)。精度等级就是根据这些标准来的。一般图纸齿轮要求都是根据精度等级来,但也有些设计者不完全根据等级,根据自己的要求或经验来标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