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扭情况焊接高度咋算

楼主(2017-04-21):
如图,轴受扭情况下,焊接高度咋算。请求指导

网友:
焊接高度对受扭计算,只能把增加体作为实体一起来算。

网友A:
没看懂楼主问题的意思;这两件既然焊起来了,当然是看成一个整体了

网友:
如果受扭矩太大,一般会改设计工艺,方对方连接,让焊缝不承受太多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问题的意思;这两件既然焊起来了,当然是看成一个整体了

焊缝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