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车铣中心,X轴进给时,是对着主轴旋转中心吗?

楼主(2017-04-21):
这种车铣中心,X轴进给时,是对着主轴旋转中心吗?那端面铣槽的时候?那槽只能过中心吗?如果不是的话,他怎么进给的?三轴联动的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都是坐标原点吧

网友:
1,车铣中心,X轴进给对的是选转中心
2,可以提升或者降低Y轴来实现槽的铣削的,而且也可以使用X轴与C轴的插补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