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回程间隙变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7-04-21):
行星减速机,用在回转机构上,正传90度反转90度工作。一段时间后偏差比较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以前碰到过输出轴与套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输出轴与套脱焊的

和什么套脱焊?

网友:
将减速机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出端产生额定扭矩+2%和-2%时,减速机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即为回程间隙。单位是"分",即一度的六十分之一。
一般的减速机,是没有回程间隙这个参数的。也就是说,像丝杆升降机,齿轮转向箱,齿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等,在满足输出扭矩,转速等前提下,都很少考虑回程间隙问题。

网友:
1,减速器本身,2.联轴器

网友:
有可能是零件超差,经过多次回转导致缝隙越来越大

网友:
很多种可能的,比如齿轮表面发生变形导致间隙增加,或者传动系统中有磨粒磨损,润滑失效等等

网友:
齿轮侧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