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89A微电脑控制高效线切割系统切割参数表

楼主(2017-04-21):
哪位大侠有wl-89A微电脑控制高效线切割系统切割参数表。。。可以提供一份给小弟做参谋

网友:
真是神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A:
这种针对性很强的参数说明,是要找厂家索取的

楼主(2017-08-04):
引用 网友A:
这种针对性很强的参数说明,是要找厂家索取的

谢谢你。。。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2021-01-24):
楼主找到答案没有,我买了一台二手的用的也是wl-89A微电脑控制高效线切割系统电柜,想知道输入接口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