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注脂器对轴承座加油,如果不旋转轴承,是否会对保持架造成损害?

楼主(2017-04-21):
使用注脂器对轴承座加油,如果不旋转轴承,是否会对保持架造成损害?有一定压力的润滑脂会否将保持架顶变形?

网友: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理由。我在现场车间师傅都是注油到满

网友:
油的压力很小,不会让保持架变形。

网友:
旋转只是使注油均匀,并更快的注油

网友:
建议旋转注油,这样更均匀,不旋转也可以,加满一点,不会对保持架有影响

网友:
保持架不会坏的请放心。但带座轴承加油时一个劲的打,有将防尘盖顶开的现象,转着注能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
一般的保持架应该不会,有些特殊结构的不好说。

网友:
目前没见过因为注油导致保持架变形的,不过注油的过程中能选转是最好的了,油会均匀的分布的

网友:
油脂应该长期不失不必狠加!
轴承如眼睛珠子,当眼药水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