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弹簧为什么要用变径变节距弹簧?

楼主(2017-04-21):
这是电动汽车上的减震,发现减震弹簧很特别,是变径锥弹簧,节距从左到右也是变化的。这种弹簧在减震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为什么不用等节距等外径的弹簧?谢谢!

网友:
圈数稀疏的 k 值小,密的大    ,能吸震,能抗过大位移

网友:
应该是有限位作用

网友:
适应范围广吧——“带宽'这个词不知放在这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K值是个变量——在不同的频率的载荷下。

网友:
我看电动车上有两组弹簧串联,一级密一级疏,介绍说能应付不同的震动,我想一个道理吧

网友:
变径锥弹簧,是非线性弹簧(非线性弹簧有各式各样)。而圆柱直弹簧,是线性弹簧
为了减震,用非线性要好于线性。
所以,弹簧都有减震效果,但经过特殊设计的弹簧减震效果更好

网友:
不易谐振

网友(点评):
具体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
减震效果更好,可信度高啊。

网友:
弹簧可以分为两部分,疏圈部分节距大(节距可能是变化的)刚度小,密圈部分节距小(节距可能是变化的)刚度大。如果两个部分弹簧的节距都是恒值,那么这种弹簧可以看作两个弹簧串联,计算公式可以参照两电阻并联公式,但是一般不能这样等效,弹簧的刚度并不是连续值。
在载荷较小时,变形主要体现在疏圈上,弹簧整体刚度较小,满足电动汽车的舒适性要求,如果载荷较大,则密圈开始变形,且弹簧整体刚度增大,因此在大冲击时不会产生很大的位移,满足电动汽车的操纵性要求。明显如果是等节距弹簧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

网友(点评):
感谢,主要是刚开始要满足位移,为舒适度,后来为了限制位移,满足操纵性。学习了。

网友:
锥型弹簧越往上越难压缩,能很好的泄力

网友:
F=kx,弹簧间距大的时候,K小。弹簧间距小的时候K大。这样的结果是F变化小。汽车会更稳当。学习汽车理论。

网友:
可以看看汽车结构原理。

网友:
变径      目的是增加轴向可压缩空间
变节距    目的是缓冲走非线性曲线,也就是力的起始加速度值和结束减速度值尽量放低,以降低冲能

网友:
变节距弹簧与等节距弹簧不同它的螺旋角会随着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有效圈数也会随着弹簧受力增加引起的弹簧并圈而减少,而且有效圈数逐渐减少的过程也是弹簧刚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变节距弧形弹簧的特性使其具有了变刚度弹性特性。簧受力以后会变形,而变节距的弧形弹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当受力逐渐增大时,变节距弧形弹簧会从小节距到大节距逐渐并紧,扭转刚度也会逐渐增大。

网友:
我发现很多人把弹簧的节距跟K值搞反了。
同样的弹簧,节距越大K值越大,不是小。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越密应该K值越小。

网友:
普通弹簧的系统总有个固定的谐振频率,变K值的没

网友:
简单说,F=kx
等节距弹簧,k为常数
变节距弹簧,k为x的函数
也就是F(x)不是直线,而可能是其他曲线
从而影响其他性质

网友:
这里有关文字说:
变径设计压缩时不会弯曲,也提高了脱泥性、避免了刮擦桶壁。

以为然。。。

网友(点评):
感谢,直观的印象是宝塔式的造型,稳定性更好一些。“脱泥性”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具体的意思是指“避免了刮擦桶壁。”吗?

网友(点评):
俺的理解是由于锥度的存在, 泥干了以后,弹簧变形过程中,锥形的泥块相对于柱形的更容易脱落(不是吗)。就不会长期附着,因而避免了刮擦桶壁。

网友(点评):
原来除泥性是这么理解,涨知识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画一下你配图的弹簧的力矩-行程曲线,你会发现后半段因为那些密圈被压到一起,使得这个曲线有一个明显的“上扬”。这就是变节距变径悬架簧“小坑不颠,大坑压不到顶”,悬架同时兼顾了平时的舒适性和复杂路况的操控性。

顺便提一下,貌似这个设计最早是萨博提出来的。

@动静之机 除泥性这个还真是头一次见有人提到,又学习了新东西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8-07-27):
涨见解了

网友:
这和席梦思中的弹簧有点类似,主要也是为了保证乘坐时的舒适性,又具有一定的减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