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锯齿形螺纹吗?

楼主(2017-04-22):
普通车床能否加工?有普车用的刀吗?与普通螺纹加工方法一样吗?

网友A:
应该是,普车得用专用刀具了。

网友B:
普车配上螺纹车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普车得用专用刀具了。

专用刀具?那是什么?专用的锯齿形螺纹刀?TB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配上螺纹车刀吧

你这个好像是60°的三角形螺纹车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车配上螺纹车刀吧

车床上都有各种规格螺纹的设定,一般车船都可以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场合用的零件?这种螺纹什么用处啊?

网友E:
锯齿形螺纹没见过,也没加工过,不过只要图纸上标注螺距就可以,车刀可以根据螺纹形状来选择或者刃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场合用的零件?这种螺纹什么用处啊?

应该是密封性好吧    不是很清楚,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齿形螺纹没见过,也没加工过,不过只要图纸上标注螺距就可以,车刀可以根据螺纹形状来选择或者刃磨

我查了一下,看起来是锯齿形螺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看起来是锯齿形螺纹,

既然可以确定是锯齿型螺纹,那么需要选择相应的刀具或者刃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可以确定是锯齿型螺纹,那么需要选择相应的刀具或者刃磨也行

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刀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刀  哎

没有标准的机夹刀具,那么只能自己刃磨了,除非零件数量很大的话,可以考虑定做非标刀具,当然了,价格也不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