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液压缸与伺服电缸的对比选用请教

楼主(2017-04-22):
       本人最近在展开非标振动试验设备的项目,整体机架已设计完成,但在振动力源配件选型上面因为渠道有限,又是头一次选用,所以特此发帖请教下社区大神,还望都给予些建议;
现有方案如下:

选型设计的主要依据
1、能够推动700kg的重物;
2、振动试验时行程范围:0~100(mm);
3、振动时的频率范围:10~30HZ;优选30HZ,若实在达不到则选用10HZ。
样例

电磁振动台

伺服液压缸

伺服电缸

       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有想过选用电磁振动台,但其价格昂贵也就算了。伺服液压缸网上供应渠道较少,没有找到;伺服电缸还是很多的,找了一家上海的,其销售技术告知:“伺服电缸比伺服油缸好,电动缸不用油站,伺服油缸后期要维护成本高,时间长了要漏油。”
       因为这个方案要控制成本,所以一直没定下来到底选油还是电,而且网上渠道较少,特此发帖,一来想扩宽下选型渠道,再就是想问下社区大神,伺服油缸与伺服电缸到底哪个好?
       请和此相关的供应商和大神能留个话,先谢谢了~~

网友A:
伺服电缸是不是还有部分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在寿命和推力上与油缸有差距吧。

网友B:
需要考虑频率响应,还是油缸好吧。

网友C:
     伺服电动缸  丝杆导轨, 模组滑台, 伺服压机 需要的请联系:手机或微信:18362616575  韦
有空可以了解一下,比传统的气缸液压缸好的多,电动的寿命肯定比液压的寿命高呀,回应快。定位准,精度高,比油缸干净,您可以加我QQ39868863  给您介绍一下电缸的优势,和价格,

网友D:
10-20Hz适合机械振动结构,可靠。但7000N的振动力不小了,怕噪声大。电磁、电机结构体积会很大,且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动缸  丝杆导轨, 模组滑台, 伺服压机 需要的请联系:手机或微信:18362616575  韦
有空可以 ...

好的,感谢支持,请问您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缸是不是还有部分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在寿命和推力上与油缸有差距吧。

现在就是担心伺服电缸的达不到30HZ的频率,我也和你想的一样,伺服油缸推力肯定比电缸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考虑频率响应,还是油缸好吧。

我也觉得油缸可靠,但网上渠道太少了,一找出来都是伺服电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20Hz适合机械振动结构,可靠。但7000N的振动力不小了,怕噪声大。电磁、电机结构体积会很大,且成本高。

大侠说的在理,这种相关的问题都挺重要的,涉及成本较高,不允许选型失误,一错就是烧钱啊

网友E:
个人感觉,力比较大的时候,肯定选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力比较大的时候,肯定选油缸。

其实我第一感觉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第一感觉也是这样想的

我刚才百度了,怎么感觉全是优点。
工作原理

电缸原理:电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将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同时将伺服电机最佳优点-精确转速控制,精确转数控制,精确扭矩控制转变成-精确速度控制,精确位置控制,精确推力控制;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全新革命性产品

特点
电缸特点:闭环伺服控制控制精度达到0.01mm;精密控制推力,增加压力传感器,控制精度可达1%;很容易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噪音低,节能,干净,高刚性,抗冲击力,超长寿命,操作维护简单。电缸可以在恶劣环境下无故障,防护等级可以达到IP66。长期工作,并且实现高强度,高速度,高精度定位,运动平稳,低噪音。所以可以广泛的应用在造纸行业,化工行业,汽车行业,电子行业,机械自动化行业,焊接行业等。
低成本维护:电缸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只需要定期的注脂润滑,并无易损件需要维护更换,将比液压系统和气压系统减少了大量的售后服务成本
液压缸气缸的最佳替代品:电缸可以完全替代液压缸和气缸,并且实现环境更环保,更节能,更干净的优点,很容易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
配置灵活性:可以提供非常灵活的安装配置,全系列的安装组件:安装前法兰,后法兰,侧面法兰,尾部铰接,耳轴安装,导向模块等;可以与伺服电机直线安装,或者平行安装;可以增加各式附件:限位开关,行星减速机,预紧螺母等;驱动可以选择交流制动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百度了,怎么感觉全是优点。
工作原理
电缸原理:电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 ...

是的呢,卖伺服电缸的也说它好处多多~~

网友F:
这样的振动法,电缸能撑住么

网友G:
你这样低频震动这样直推怕是不行吧,搞个电机带偏心轮驱动就好了,又便宜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振动法,电缸能撑住么

大侠的意思是这个频率过高?上次问了电缸供应商说是只能达到10HZ,理论上想达到30HZ,若都办不到,那就只能是10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低频震动这样直推怕是不行吧,搞个电机带偏心轮驱动就好了,又便宜又可靠。

整体这么重,电机怕带不动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整体这么重,电机怕带不动吧?

不是直带,自然要转换下,这个重量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直带,自然要转换下,这个重量才多少

大哥,整体重量700kg,而且是升降式,很重了噢

网友:
是不是有类似的标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整体重量700kg,而且是升降式,很重了噢

一个杠杆能撬动地球,你这点儿重量算什么,你为什么不先去看看怎么用偏心轮做你这个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整体重量700kg,而且是升降式,很重了噢

一个杠杆能撬动地球,你算下就知道了,那个偏心轮怎么去设计,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大哥,您那偏心轮怎么控制振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杠杆能撬动地球,你算下就知道了,那个偏心轮怎么去设计,查查相关资料。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好的,感谢大神建议,我立刻去翻书

网友:
印象中液压速度都比板,频率不知道能不能够达到

网友H:
伺服电缸在定位精度和响应时间上肯定比液压缸准确且快,毕竟液压伺服是通过比例阀换向阀等等来控制的,如果控制做的好稳定性据说是可以达到电缸的水平,现在知道的情况是需要开发相应的控制系统,PLC不行!反应时间达不到!个人感觉反复短距离运动电缸不合适,丝杠局部磨损太快。液压主要考虑频率,楼上说的偏向轮道是可以研究下!

网友(点评):
大哥,您要是不懂别乱说啊,伺服液压用比例阀,让伺服阀都歇着去?

网友:
大负载,行程较大,频率较高,适用液压缸,楼主可以找撼神,虽然贵一点,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杠杆能撬动地球,你算下就知道了,那个偏心轮怎么去设计,查查相关资料。

偏心轮不过是凸轮的一种应用,轮廓怎么设计自己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伺服电缸在定位精度和响应时间上肯定比液压缸准确且快,毕竟液压伺服是通过比例阀换向阀等等来控制的,如果 ...

伺服比例阀还有叫比例伺服阀的!这个东西似乎已经发明出来了!

网友(2017-08-22):
楼主您好,最近我也接到一个做振动模拟的项目,不知您最后是选了哪一个?电动还是液压?

网友I:
我觉得电和液都根本就不可能,唯一有丁点希望的是纯机械偏心机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电和液都根本就不可能,唯一有丁点希望的是纯机械偏心机构

HAENCHEN的液压肯定可以的,就是贵而已。。。
高频率(最大到10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J:
HAENCHEN的液压肯定可以的,就是贵而已。。。高频率(最大到1000HZ);

100毫米行程,每分钟1800次往复,或者是楼主要的600次往复,空载都不可能,更不要说负载700公斤

网友(2019-02-19):
我是做电缸的,实话给你说,你说要达到20hz,电缸达不到,我们做进口伺服刚一般也就5HZ,如果用行星滚珠丝杠可以达到十几赫兹,这个不能勉强。而且前提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如果有700kg载重,要达到30hz基本实现不了。

网友:
怎么说了,前段2个项目  也用伺服电缸  斜推物体转动,1个月不到就售后维修了,厂商技术说,承受径向力了,结构不合理,后来直接加了导向,把厂商拉黑了,气缸天天转动用2-3年都没事,用伺服电缸  跟我说承受径向力,直接让他们去学习学习高中物理

网友K(2019-11-22):
对于伺服液压缸来说,30Hz频率不算高,质量700kg也不大,但振幅应该达不到±100mm,达到这个振幅需要非常大的速度和加速度。挑战很大。如果是在行程100mm之内某个位置,做小振幅的往复中高频振动,伺服液压缸就可以胜任了。很多汽车、飞机、铁路上的振动试验好多都是液压的。
      附件是力士乐的伺服缸样本,这个公司在国内许多地方都有销售办事处或经销商。

Servo Cylinders 伺服油缸.pdf

网友:
你要不要搜一下空气锤?重点看原理

电动机通过减速机构和曲柄,连杆带动压缩气缸的压缩活塞上下运动,产生压缩空气。当压缩缸的上下气道与大气相通时,压缩空气不进入工作缸,电机空转,锤头不工作,通过手柄或脚踏杆操纵上下旋阀,使压缩空气进入工作气缸的上部或下部,推动工作活塞上下运动,从而带动锤头及上砥铁的上升或下降,完成各种打击动作。旋阀与两个气缸之间有四种连通方式,可以产生提锤、连打、下压、空转四种动作。
C41 系 列 空 气 锤
型号
C41-40
C41-55
C41-75B
C41-150
C41-250B
C41-400B
C41-560B
C41-750B
C41-1000B
C41-2000
落下部份质量(kg)
40
55
75
150
250
400
560
750
1000
2000
打击能量(kj)
0.53
0.7
1.0
2.5
5.6
9.5
13.7
19
27
54
打击次数(min-1)
245
230
210
180
140
120
115
105
95
80
工作区间高度(mm)
245
270
297
370
450
530
600
670
800
1000
锤杆中心线至锤身距离(mm)
235
270
280
350
420
520
550
750
800
950
可锻方(mm*mm)毛坯
52×52
52×52
60×60
65×65
130×130
145×145
220×220
270×270
290×290
350×350
可锻圆(mm)
Φ68
Φ75
Φ85
Φ145
Φ175
Φ240
Φ280
Φ300
Φ320
Φ400
电动机型号
Y132M1-6-B3
Y132M2-6-B3
Y160M-6-B3
Y180M-4-B3
Y180L-4-B3
Y200L-4-B3
Y280S-6-B3
Y280M-6-B3
Y315S-6-B3
Y315L2-6-B3
功率(kw)
4
5.5
7.5
18.5
22
30
45
55
75
132
主机(kg)质量
710
1150
2300
3260
5000
8000
9800
17000
20000
48000
砧座质量(kg)
420
600
950
1500
2500
4800
6720
9000
13000
24000
机器外形尺寸
长(mm)
宽(mm)
高(mm)
1200×
600×
1500
1300×
700×
1600
1480×
800×
1853
2390×
1085×
2150
2639×
1155×
2540
2785×
1400×
2884
3464×
1500×
3157
3905×
1370×
3175
3770×
1500×
4125
4200×
2300×
4390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G:
一个杠杆能撬动地球,你算下就知道了,那个偏心轮怎么去设计,查查相关资料。

还真有用偏心轮来做振动试验的,但是你这个振幅估计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好的,感谢大神建议,我立刻去翻书

你这个主要振幅不算小了,建议使用英斯特朗公司专门用于测试行业的静压轴承线性作动器,这个频率问题不大,油缸比较小,可以选择PLL10,伺服阀估计不用匹配很大流量,估计G761差不多够了,不行就配两个G761;
测试行业几大品牌:
美国MTS、美国英斯特朗ITS(收购原德国申克)、美国林科、美国MOOG,另外还有英国一家公司,意大利inova,法国BIA等;其中MTS是测试方案最丰富的厂家,英斯特朗是静压轴承作动器最好的,不过因为只提供静压轴承作动器,因此价格比较贵一点!

这个回答是不是要给个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于伺服液压缸来说,30Hz频率不算高,质量700kg也不大,但振幅应该达不到±100mm,达到这个振幅需要非常大 ...

他要求的是±5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