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半边焊接变形,怎么控制其变形?

楼主(2017-04-22):
如图,零件1与零件2进行焊接后,由于热影响,导致部分零件2焊接后内控变形,插销穿不过去。
我们工艺是工装定位焊接就完了,没有后续处理步骤。采用的是CO2气体保护焊。
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楼主无缝管需要哇!我司钢管厂家!

网友A:
规规矩矩焊接后来一刀就解决了

网友:
留点余量,焊接后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规矩矩焊接后来一刀就解决了

就是想问看看,有没有不用铰的办法

网友:
夹具固定,反复三到四个轮回分段焊

网友:
加热再焊接

网友:
孔臂与焊接区域太近了,这样一焊就会导致变形;建议增加水冷,或者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劲量减少焊缝

网友B:
插销事先插在孔内,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销事先插在孔内,再焊接

那拔不出来咋办?

网友(2018-07-21):
采用气缸伸缩销定位离合转套内孔

网友:
做一个可调节的张紧套?

网友:
可以采取冷焊措施,不会变形。焊后不需要进行打磨抛光。1316628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