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上的键槽孔为什么会磨损

楼主(2017-04-22):
第一次发帖,感谢各位大神。情况是这样的,做了一台小车,驱动部分做了一根轴,减速机直接插到轴里,用一个键槽锁定。减速机轴是14mm,额定扭矩20n.m,功率大概200w。示意图如下,

最左边是轴,右边是减速机。工况是小车需要走走停停,有时候还需要倒退。现在轴用的材料是40cr,调制处理。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轴上的键槽孔变成喇叭型了,如下图

,请问是不是材料和热处理出现问题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要加联轴器吧

网友B:
键配合紧不紧,不能太松,有冲击,校核一下键槽的挤压强度

网友:
注意键和键槽之间的配合关系,也可以加上联轴器来减振缓冲

网友C:
键和轴孔一直有相对滑动的情况,当然会出现磨损了

网友D:
缺少的金属掉到哪了?

网友:
正常的,因键有间隙。

网友:
电机启动时对零件冲击最大,楼上建议用联轴器的比较靠谱,毕竟用易损件代替关键配件符合设计原则。在空间足够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配合紧不紧,不能太松,有冲击,校核一下键槽的挤压强度

配合用的是机械手册的配合,h8配合公差,难道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联轴器吧

空间比较小,所以直接把轴套在减速机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和轴孔一直有相对滑动的情况,当然会出现磨损了

轴向位移基本没有,已经卡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的金属掉到哪了?

这个八字口是长期作用的结果,不是一下就剪切掉的,图只是示意。实际没有这么大

楼主:
我是用伺服电机控制轮子的转速,对小车的停止精度有要求,用了联轴器后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有间隙当然了。设计过渡配合,无松动自然无磨损。或者轴氮化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伺服电机控制轮子的转速,对小车的停止精度有要求,用了联轴器后会不会有问题?

问题不大,用膜片式联轴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合用的是机械手册的配合,h8配合公差,难道要改吗?

兄弟, 对照下表,键槽开的对吗?

你说的h8是键的公差。

网友:
键用紧配合,把轴和孔的配合间隙也减小。减少冲击,磨损就比较小了。

网友:
直径14可想而知键的尺寸也是很小,所以承载不住扭力,因为你的键也无法加大了,还i是改为联轴器合适些

网友:
键的尺寸可能小了吧

网友:
键槽宽度公差是正负0.008左右,也就是说键槽在宽度上是要敲进去的!

网友:
两个键槽对各自基准轴线的对称度偏差也会造成该情况。建议使用连轴器

网友E:
可以考虑涨紧连接,这样不会损坏轴

网友F:
不用考虑成本因素:那就内孔键槽那个零件做整体淬火,硬度最小HRC50,然后磨孔。

网友:
连接法兰未经调质、键槽配合太松

网友:
感觉应该是键与槽配合间隙过大,在正反转的过程中有冲击造成的,在配合槽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减少间隙(可参考设计手册)。

网友:
配合间隙可能是大了,磨损就比较快

网友:
话说这样安装不合理吧(个人见解)

网友G:
验算下键的应力,余量估计不多。还有频繁正反转,还有点冲击,这结构也不可靠。看下老式波轮式洗衣机,谁敢只用键?

网友:
市场上有种免键轴衬,可以代替这种键连接,如果单键承受力度不够,可以考虑免键轴衬或者花键联接,

网友:
严格按公差加工装配,会大大减轻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验算下键的应力,余量估计不多。还有频繁正反转,还有点冲击,这结构也不可靠。看下老式波轮式洗衣机,谁敢 ...

你是说方形孔那个,还是离合器那部分?

网友:
这种键连接的方式,在行业上一般要求损坏的是键的潜规则。因为更换键的成本最低,也最方便。确认一下键的材料,硬度,键与键槽的配合。

楼主:
我算了下接触面的压强,大概在65mpa的样子。我这个结构算静连接还是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考虑成本因素:那就内孔键槽那个零件做整体淬火,硬度最小HRC50,然后磨孔。

新做了一个是40cr,调制,加孔内高频淬火。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孔好了,轴要坏,或键要坏。不改变方式的话,键配做的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涨紧连接,这样不会损坏轴

结构上没空间了,本来打算用无键轴衬,

网友H:
存在间隙,频繁正反转撞击导致的。。用涨套也是可以的。。你这个结构轴向位移是用什么卡死的

网友(点评):
我也赞同用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存在间隙,频繁正反转撞击导致的。。用涨套也是可以的。。你这个结构轴向位移是用什么卡死的

轴承········轴承套外轴上,然后用垫片加螺钉卡内圈,轴承座卡外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轴承套外轴上,然后用垫片加螺钉卡内圈,轴承座卡外圈。

还有你这种结构电机和轴连接都是刚性连接,,如果轴和电机轴不同心的会有问题的

网友:
键与键槽配合,径向顶紧

网友:
轴的配合间隙不能太大,键与键槽的配合间隙也不能大。

网友:
能用联轴器改为联轴器

网友:
键和键槽的配合很重要,这种情况应该过盈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伺服电机控制轮子的转速,对小车的停止精度有要求,用了联轴器后会不会有问题?

不要用弹性联轴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合用的是机械手册的配合,h8配合公差,难道要改吗?

H8/H7   这个公差有点大,选用H7/h6    另外,如果确定用此零件,就建议用好材料,最好用联轴器

网友:
不用键连接试试吧(涨套)

网友:
奇葩,画图工只管画图不管制作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