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电机的设计装配问题

楼主(2017-04-22):
                  我们公司出口的一条流水线,主电机底座坏了,现在我怀疑是因为设计装配的时候,由于斜齿轮减速电机法兰面上有一个台阶,导致法兰面不能完全贴合固定板安装。                 请问各位大侠,电机法兰面的正确安装设计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我把固定板的僻空孔设计小了,导致电机法兰面不能贴合固定板安装,以至于减速电机在受到较大冲击力时崩坏?

减速电机和固定板之间有间隙

减速电机和固定板之间有间隙

下料的板中间的孔有点小,导致法兰面不能完全贴合固定板

下料的板中间的孔有点小,导致法兰面不能完全贴合固定板

电机法兰面凸出来的台阶是有什么作用的?

电机法兰面凸出来的台阶是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凸台和安装板孔配合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台和安装板孔配合定位啊

就是说,我这个电机安装板的孔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这个电机安装板的孔小了?

对,建议你去查一下减速机样本,凸台直径应该是有公差的

网友:
孔定位的,电机台阶应该放在这个孔里

网友:
设备安装一定要参考样本尺寸,这样是最稳妥的

网友:
凸台起定位作用的。以防安装偏移

网友:
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使用到坏掉一路下来,还有管事地没有。

网友:
不至于!链条已经把冲击脉冲值梳掉了

网友:
有间隙肯定固定不牢,固定不牢就会产生晃动,一晃动就会产生不正常的受力,很多会产生损坏了

网友:
安装板的孔径大小要和凸台的直径大小一致,还有公差要求,我师父把那个凸台称作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