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高频淬火件加工孔问题求教?

楼主(2017-04-22):
GCr15高频淬火件,表面硬度有62HRC,550HV=1.0mm,要加工一个6mm的盲孔,深度15mm,需要用什么钻头?
求大侠指教!

网友:
这个硬度多数钻头很难打的动了,虽说现在有些厂家说自己的特殊钻头可以,少量孔凑合打打。
找硬质合金涂层钻头试试吧,

网友A:
实在不行,也只有放电加工了。

网友(点评):
批量小还是放电便宜

网友B:
高频淬火心部又不硬的。打的动。如果壁厚薄,为什么不考虑先做孔后高频呢

网友:
为什么不先打孔在高频呢

网友:
已有较高的硬度,普通钻头肯定打不动了,可以尝试一下钨钢刀

网友:
高频淬火硬度已经很高了,6个的钻头在刚度和硬度上能实现困难。

网友C:
这种孔可以先加工再淬火的,硬度这么高,刀具要选择CBN的机夹钻头,可以试试,但是吃刀量不可以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可以先加工再淬火的,硬度这么高,刀具要选择CBN的机夹钻头,可以试试,但是吃刀量不可以很大的

谢谢,是淬火后的零件,客户结构变更,也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淬火心部又不硬的。打的动。如果壁厚薄,为什么不考虑先做孔后高频呢

因为零件是轴类,一端有盲孔,盲孔部分壁厚2mm,实体部分直径10mm,壁薄的地方容易淬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也只有放电加工了。

盲孔也可以放电加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盲孔也可以放电加工吗?

可以的,但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效率低。

加工单位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电火花加工,完全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单位可以推荐一下吗

电火花加工遍地都是,你是哪里?珠三角的话很多的。

网友:
GCr15用高频淬火?工艺或设计是否有问题?
一般中碳钢才用高频淬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