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里面的骨架材料

楼主(2017-04-2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医疗设备里面的骨架,一般用什么材料?表面处理会用到哪些?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感谢了!

网友A:
医疗设备种类很多,一般CT\核磁的骨架是Q235A的,X光机、加速器的骨架也是Q235A的,灭菌类设备的骨架是316L的,植入的骨科零件有各种类型不锈钢的、钛合金的等等。类别不一样,骨架用的材料不一样。

楼主:
谢谢大神,分析的很透彻!强酸强碱试剂环境下,会用到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设备种类很多,一般CT\核磁的骨架是Q235A的,X光机、加速器的骨架也是Q235A的,灭菌类设备的骨架是316L ...

铝系列的材料,本色阳极氧化以后。能用在强酸强碱环境下的医疗设备里面吗?谢谢大神

网友B:
阳极铝封闭过关可以。但要过关很难。所以只能用3、4字头的不锈钢料、或者钛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铝封闭过关可以。但要过关很难。所以只能用3、4字头的不锈钢料、或者钛合金

封闭过关是指外壳罩起来吗?
过关很难指的是?求指点

网友(点评):
阳极最后一道工艺

网友:
铝合金加表面阳极氧化

网友:
哈哈,5楼7楼别瞎BB了,补补中学化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