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一个翻转机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4-22):
从右往左 依次是 制动器、电机、减速机、轴承座、夹具 ------夹具、轴承座

要把中间的罐子翻转180度 轴承座之间的跨距是10米

翻转的罐子重量是4吨,看看整体结构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工件重心最好调整到电机轴线上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是关键点!

网友:
是空重4吨还是满载4吨?机械机构不是重点,实现起来并不复杂,这种大型机械设计关键是结构强度和耐久度

网友:
最好加配重

网友:
原理可以,但结构上二边需要在翻转臂位置,加设盘式制动来作粗定位。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感觉这种结构对两端同心度的要求比较高,,对两端的轴和轴承要求也比较高,不如做成通道式的,吧中间罐子传进翻转机里面两侧定位固定,齿轮转动整个机构

网友(点评):
正解,这个支撑两边跨距很大,很难保证装配同心

网友(点评):
会不会翻转重量比4吨重很多,造成整个设备的成本的增加?

网友(点评):
这个对轴承的同轴度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楼主做的重载设备啊,建议增加配置块;这个电机楼主选得多少瓦的?减速机的速比是多少?

网友:
要能够再增加一个俯视图,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两边做一个轮子一样的支撑比较好,因为工件比较重,这种结构两端受力比较大,意思就是参考大的翻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