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涂层特点和工艺

楼主(2017-04-22):
强酸强碱环境下,特氟龙喷涂可以用在医疗设备的外壳上吗?喷涂成本贵不贵?
大神如果有更多这种材料在医疗器械方面的应用,麻烦告知。感谢

网友:
本身可以,但不知行业产品目录有没有相关限制。

网友:
铁氟龙涂层的性能  1.性能      铁氟龙TEFLON又称特氟龙,特富龙,特氟龙涂层可以应用在碳钢,不锈钢,铝,铜,镁以及各种合金等金属材质上,也可以应用在玻璃,玻纤以及一些橡胶塑料等非金属材质上。特氟龙涂层的应用通常都是它本身优越性能的结合,其性能包括:     涂层表面有极低的表面张力,因而表现出极强的不粘性。极少固态物质可以永久粘在涂层上。虽然胶状物质对其表面有可能会有一定粘附,绝大多数材料在其表面都很容易清洗。    特氟龙在所有固体材料中具有最低的摩擦系数,其范围大概在0.05~0.2,取决于表面压力,滑动速度以及运用何涂层。     涂层表面具有极强的疏水疏油性,因此清洗就更加容易彻底。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涂层表现出自洁性。     在相当广阔的频率范围内,特富龙®具有很高的绝缘强度,很低的介电系数,以及极高的表面电阻。通过特殊配方或工业处理后,甚至能具有一定的导电性,可以用作抗静电涂料。     涂层具有极强的耐高温及耐火性能,这是由特氟龙有很高的熔点和自燃点,以及意想不到的极低的导热性。特氟龙涂层工作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90 °C,间断性的工作温度甚至可以达到315 °C。     通常,铁氟龙®不受化学环境的影响。至今所知道影响铁氟龙®的化学品只有熔融的硷金属和高温下的氟化剂  许多铁氟龙®工业涂料能忍受严酷的绝对零度而不损失机械特性。铁氟龙®工业涂料可在低达—270oC/-454oF温度下使用。

网友(点评):
请教特氟龙涂层厚度能控制在什么范围/公差?

网友A:
浓硫酸一般用铁桶直接装的,没见里面上特氟龙嘛.

网友(2019-07-26):
医疗器械可以镀的,特氟龙主要就是涉及在食品机械,化工机械,印染机械等器材上面的,我公司就是做特氟龙喷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浓硫酸一般用铁桶直接装的,没见里面上特氟龙嘛.

这兄弟家的铁桶式外星人生产的吧

网友:
不是说特弗龙用在不粘锅会慢性中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