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莫氏锥度输出轴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7-04-22):
或者莫氏锥孔的联轴器?
现在想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直接连接自紧钻夹头。。

网友:
自己加装设计一个就好了!

网友:
通用没有,找特种电机这块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工装就行,如果长的话,最好加个保持垂直的架子

网友A:
这个还真有,用过一个小的,让工件夹具旋转铣油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有,用过一个小的,让工件夹具旋转铣油槽的

方便说一下电机型号吗?

网友:
自己加工一个吧,没听说过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说一下电机型号吗?

2006年仿日本的设备,伺服电机由电气工程师下单购买,特意找了一下我的图纸明细表上没有,就是有现在型号肯定也变了。可以找供应商询问,应该是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6年仿日本的设备,伺服电机由电气工程师下单购买,特意找了一下我的图纸明细表上没有,就是有现在型号 ...

谢谢!

网友(2017-09-08):
fanuc电机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