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草图焊接结构件上平面对齐问题

楼主(2017-04-22):
首先申明,我是SW菜鸟,学习中。这是我用3D草图画的焊接结构件,我想让左边的矩形钢管上平面和右边大的矩形钢管的上平面对齐,除了在3D草图里有意错开一定的距离(画起来很麻烦),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求大侠们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画起来很麻烦”,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起来很麻烦”,是什么意思?

要在空间上错开一定的距离,如果能够直接连接,用一个命令,上平面就平齐了,就特别好。

网友:
方钢管如果是同规格,有接口设置的(45度角对接都没问题)

不同规格
我忘了是不是可以用上面的方法。。。
也可以在3D草图里伸出1/2厚度(即草图不做成直角,而是丁字)

网友(点评):
感谢指点,只能用改变草图的办法吗?我就是在草图里改的,觉得很麻烦,两点直接连起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起来很麻烦”,是什么意思?

草图中蓝色线条就必须错开一定的距离。所以画起来麻烦,直接连接两个端点,就很好画。但成型后上面就不能平齐。

网友:
我做3D草图画线的时候习惯定义点的坐标,再根据相应位置关系复制直线

网友(点评):
意思是先画很多点,再根据需要连接。

网友(点评):
不是,先随便画线,然后定义方向和各点的坐标

网友(点评):
哦,和2D草图一样的画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图中蓝色线条就必须错开一定的距离。所以画起来麻烦,直接连接两个端点,就很好画。但成型后上面就不 ...

善用草图构造线

网友:
我也是刚切入这软件,完全根据UG设计来操作。
方法上采取计算确定位置后,再作草图拉伸。

网友(点评):
好像目前也只能这样。

网友(点评):
只是UG是参数驱动型,而SW是尺寸驱动型,对于复杂建模日后修改肯定有别,反正应用为王,先操动起来,等日后提高有体会了,再说。

网友:
不会麻烦阿,有智能标注改。

网友B:
用移动复制  命令,移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移动复制  命令,移平

期待很久的答案出现了,我试了一下,果然好用。非常感谢,真是一言点醒梦中人,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很久的答案出现了,我试了一下,果然好用。非常感谢,真是一言点醒梦中人,谢谢大侠!

   也是生手  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