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给推荐一种耐磨材料吧

楼主(2017-04-22):
我们的设备就像波轮式洗衣机一样。
不过里面有的水掺杂着磨料颗粒(非常细小,如同粉末),导致转轴和油封接触部位特别容易磨损。
以前是给轴镀铬,但不是太理想
听说有硬质合金图层不错,但是网上没有找到做这个的,也不太敢相信。
有没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A:
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看看呢?

网友(点评):
特氟龙吗?估计不行啊。

网友:
表面渗碳处理呢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传统了。。

网友(点评):
传统是不是也代表着可靠呢

网友:
看一下喷焊硬质合金,我们这边干塑料机械的都是用这种工艺干推进螺杆

补充内容 (2017-4-24 09:36):
我认为喷涂碳化物应该更高,硬格的硬度应该是小于碳化钨的,而且碳化钨跟基体的结合性要好一些

网友(点评):
大概了解了一下,好像碳化钨喷涂不错,但是没有找到和镀硬铬比较的文章,那种硬度更高、更耐磨呢?

网友:
气体淡化处理试试

网友:
表面淬火提高硬度

网友:
本质是磨粒嵌入油封,相当于变成砂轮了。轴加套,定期更换轴套吧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正在考虑的一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看看呢?

嗯,是的

网友:
硬质合金层?发动机轴瓦上都用它,你可以搜轴瓦试试。但是你说的磨料颗粒不知是啥东东,不知适用不适用。

网友B:
  换材料  38GRMOAL  加双套油封,第一层保护第二层

网友(点评):
这个比镀硬铬更耐磨吗?说白了就是用砂轮磨的话,怎么做更耐磨?

网友:
斧用机械密封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很不错,合金、陶瓷,这两种那个更耐磨呢?

网友(点评):
好像还有碳化硅的。

网友:
试试碳化硅涂层,相当耐磨

网友:
用陶瓷密封环吧,液体不易渗入内部,并且不与轴产生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材料  38GRMOAL  加双套油封,第一层保护第二层

   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