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和球碗配合怎么标注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楼主(2017-04-22):
大神们。 现在有一13T的液压缸压一物体。想用球面球碗配合来消除径向力。那么在制作零件时,球面和球碗该怎么样标注半径公差和形位公差呢?

现在球面半径150,弦长80

网友:
用SR标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球碗直径加0.5.车出来的件形位公差基本没事吧,另外你这个还是小半圆,最多定位液压缸的安装位置度

网友:
球体的半径标注要用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球碗直径加0.5.车出来的件形位公差基本没事吧,另外你这个还是小半圆,最多定位液压缸的安装位置 ...

其实就只有一点比较担心,  如果两个面吻合程度不好,线接触的机会就多,会不会有局部压溃之类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只有一点比较担心,  如果两个面吻合程度不好,线接触的机会就多,会不会有局部压溃之类的事情。

定位加导向应该可以

网友(2022-08-06):
球头球碗从设计上怎么保证两个面的吻合度呢(标什么尺寸或者形位公差有用?)另外,球头球碗接触面积怎么检测呢?

网友:
用轮廓度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