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6140车床问题

楼主(2017-04-22):
请教大侠们沈阳一机床厂的CA6140车床,前端主轴标配卡盘是多大的?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型号:K11 250C/A16
卡盘外径250孔经55
国内卡盘,转台,分度盘等这块一般都属烟台环球。

网友B:
数控刀架、数控分度头、数控转台、数控中心架、机械分度头、机械转台、立铣头、平旋盘,等一般都是环球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刀架、数控分度头、数控转台、数控中心架、机械分度头、机械转台、立铣头、平旋盘,等一般都是环球的配 ...

这岂不是他家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K11 250C/A16
卡盘外径250孔经55
国内卡盘,转台,分度盘等这块一般都属烟台环球。

大侠再请教一个问题,CA6140车床与卡盘是怎么样的联接方式?